[电源] 江河JH-DC48V智能脉冲三段式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11-01):
家里以前老电瓶车带的充电器,0几年的,十几年了,这充电器一直服役到第二个电动车报废,换60V的电池,它就闲置了。做工质量没得挑,十几年了电源线依然柔软,无龟裂发硬。以前价格贵 质量好。以前叫江河 现在叫江禾,还在给电动车品牌做配套商,买过一个新江禾充电器,质量不如以前了。

网友A:
现在的能省都省了,这个电源好像还有辅助电源

网友:
一等钱一等货

网友B:
7500是不是和339那个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能省都省了,这个电源好像还有辅助电源

7500芯片的都有二个变压器

网友:
看到二个保险丝,做工是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是不是和339那个类似?

和494那个类似

网友D:
江河这个牌子见过,原来以为是杂牌子,原来做工用料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河这个牌子见过,原来以为是杂牌子,原来做工用料还真不错

江河是杂牌子。以前江禾叫江河,没有注册江河商标,等去注册的时候,江河已经被现在的江河注册了,所以现在叫江禾,现在质量不如西普尔和特能。

网友:
目前也很多用三段式充电方式

网友:
以前的人耿直不虚滑,现在的人学狡猾了

网友:
怎么个三段式?能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网友:
ka7500就是tl494,是494方案的开关电源,小的是功率管驱动变压器,中的是电感滤波器,大的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这个芯片7500改可调很方便

网友:
十几年前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是不是和339那个类似?

7500和494功能是一样的,339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老式的充电器用7500的比较多,就是损坏也就是功率管损坏,但是这个成本要高出3842很多。现在低成本的都是3842的了,损坏的话一烧一大堆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芯片的都有二个变压器

那就是半桥,效率低点。但稳定性真的很好,之前atx电源基本上都是半桥

网友:
确实是老货了,壳子的颜色都变了。

网友:
现在厂家控制成本是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