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发个作业,2246en开为2246xt

楼主(2023-11-01):
之前从东芝盘里面拆出来的颗粒,贴2246en的板子上,由于手里没有大容量缓存。本来准备贴8颗,试了了多次都没能成功开卡,贴成4颗开卡成功。
这读写速度还有必要贴缓存?

东芝 Toshiba,256Gbit,TH58TFT0DFKBA8J  ,跑RDT前70多个坏块,跑了几小时RDT重新开卡竟然只有50多个坏块了。原来盘估计是有某一个颗粒坏块特多。

网友:
坏块越跑越少,总感觉哪不对劲,你跑rdt是选1还是选2?

楼主:
应该怎么选,我按图上那也选的2,0  1  2分别是啥意义,老大可以解释下么

网友:
我也这样开过。
一块2246EN原板带了128M缓存,贴了4块镁光NW581 64G,缓存不够手边没缓存片就拆了一块SAS盘的三星256M缓存,参数都对吹上去老是过不了DRAM内存测试,后来懒得买,直接用2246XT工具开了,做移动硬盘用感觉速度也够了。

网友(2023-12-21):
46en和46xt贴A19的性能差异主要体现在4K读取,并非连续读写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选,我按图上那也选的2,0  1  2分别是啥意义,老大可以解释下么

完全字面意思,自己翻译一下基本都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