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OC 24G2显示器维修请教

楼主(2023-11-01):
显示器AOC的24G2,症状,插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按键按了也没反应,拆壳测量,电源板脱开测量是正常的,驱动板脱开测量19V短路,对地阻值为0。

使用AOC的24G1驱动板花屏,可能是需要刷固件,最后只能选择维修驱动板了。
经过万用表二极管挡位测量,最后一张图片上的1、2、3区域短路。35V电容拆开之后测量不断路,两个贴片电容未拆下测量,芯片未拆下测量,芯片型号,两行,第一行图标+4411,第二行BL9411,请教各位大佬,这个芯片坏的概率大不大,如果坏了替换型号选择什么,这个驱动板是19V输入的。

楼主:
补充,请教各位大佬,没有可调电流,用输出为5V0.5A的充电头烧板可以不,能找出坏的原件嘛。

楼主:
还是说需要大电流,直接把坏的短路原件烤炸,暴力确定坏块位置?可是这样会不会烧坏其他元器件,如果可行,多大电流合适,求大佬指点,第一次尝试维修电路板

楼主:
这个应该是19V的转换电路出问题了吧?驱动板用不到19V,19V进来需要转换成其他低电压使用,一开始19V就短路了,应该跟后续降压电路无关,后面的电容电阻我也测了,万用表二极管党有压降什么的。我这么理解,思路应该没错吧,请教大佬解惑!!!拜托拜托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把坏的存储芯片换到花屏板上就好了

网友A:
拆下测量2区域的两个贴片电容,其中一个可能短路了,看下我的贴子,供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809-1-1.html
[电脑] 联想F2014A液晶显示屏维修一例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把BIOS芯片直接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哪个是bios芯片,这特喵的芯片上的字小的跟什么样,而且芯片信息网上查不到,我一开始还想过,把24G2的驱动板固件芯片换到24G1上面,但是我不晓得是哪个啊

楼主:
那我结合5和6楼的方法,先把贴片吹下来瞅瞅,不行再找找哪个是固件储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测量2区域的两个贴片电容,其中一个可能短路了,看下我的贴子,供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 ...

贴片只看大小差不多就能接上去用的嘛

网友:
挨个查各个元件呗

网友B:
要搞清楚是线路板的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C:
用可调电源用烧机大法

网友:
你查下芯片型号,就知道哪个是bios了

网友D:
应该是dc dc转换电路问题,从19伏开始找,看看哪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是线路板的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

故障是插电无反应,测试是19V无电压,电源板脱开负载有正常输出,驱动板脱开测量19V短路,换了其他驱动板花屏(固件不同花屏),这难道还有屏幕坏了的可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用烧机大法

没得可调电源,看来是时候给自己改一个可调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dc dc转换电路问题,从19伏开始找,看看哪里短路

初步判断是19V转换电路的问题,文章写了,但是一个个元件拆下来测量好麻烦。。。

楼主:
更新,驱动板好了,昨天测量可能的红色区域都没问题,连IC芯片我都拆下来测量了,后面发现是最边上的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换上相同体积的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