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5V充电器并请教一下怎么修复

楼主(2023-11-01):
这只充电器带个开关,总是接触不良,想想拆了开关直接上就行了,折拆开后不小心表笔碰到高压的某个地方听就“啪”的一小声,然后电源就没出输出了。通电有高压,这个电源用了二个滤波电容

,第二个电容是另外用三个M7的二极管从220V再整流并连上去的。电源IC用的是IW1691 ,网上只找到一张差不多的图!上面4个F7用万能表量了都问题,那个玻璃二极管拆下也量了没问题,
还有一个F2(查了是8.3V稳压管)给IC电的拆下查了没问题。通电后量了IC各个脚,除了3脚启动脚有182V电压,其他都是0V(请问是不是IC坏了)F2那人里也量不到电压,搞了好几天都懂那里坏了?功率管量了没什么问题(没的拆下来)
只找到这一差不多的图
问了一下AI,给我的健议。

网友:
板子好像腐蚀的很厉害?

网友:
带电拆的?那可不安全!!检修有没有断路的电阻,供参考。

网友:
最好不要带电修

网友:
按原理图看,应重点检查IC 4脚NTC,还有2脚外围(包括相连变压器绕组),8脚外围,若无异常,再考虑U1烧坏。

网友:
动手前一定记得放电

网友A:
去买一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新的吧。

并不是要修复用,就是想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快充的话就直接丢了吧。。再好都没用。
我手上也只有几个5V2A放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手机充用的。。
其他坏了,小问题就修,找不到问题和大问题就不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要修复用,就是想学习学习

乳不巨何以聚人心!

网友B:
也看不出明显故障 死马当活马医,瞎搞,只当学习了。

网友C:
3脚启动脚都百多V了,估计是IC烧了

网友:
这种小功率的不值得修理

网友:
这线路板,强迫症看了表示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启动脚都百多V了,估计是IC烧了

难道得再花十块大洋买个ic回来试才能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看不出明显故障 死马当活马医,瞎搞,只当学习了。

有没有是肖特基坏了,肖特基要拆开,我还没有查?

网友:
充电器有焊锡有点乱,板子有点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吗有腐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