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奇特的万用表,测不了180k

楼主(2023-11-01):
200k电阻档,测标准电阻正常,测180k电阻确只有148k左右,刚开始以为屏幕问题,不能显示8,经过换挡,测别的电阻,屏幕是正常的。检查分压电阻也正常。奇怪了,难道芯片坏了,内部运算出错。
最后一张测标准电阻正常,难道10倍的不能作为标准电阻,用199?

网友A:
建议试试18K  1.8K。。。

网友:
200K档,是损坏的。

网友:
200K开关触点脏了。

网友:
她和你较劲呢

网友:
200K档有问题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拍一个清晰的电阻图片,看看是标注错了还是真表有问题

网友:
200k档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肯定是200k挡有问题了。

网友C:
有没可能色环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拍一个清晰的电阻图片,看看是标注错了还是真表有问题

速速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色环印错了

应该是眼有问题,140K当180K,色环没有印错,表也没有问题,问题是眼。

网友:
200K档很蹊跷,坐等结果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18K  1.8K。。。

查出来了,是表芯片电阻供电电压低(v+与com端),3.2v实测才3.1,换不同电压的电池,阻值不一样,正在排除是芯片还是那个元件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电压不够

查出来了,是表芯片电阻供电电压低(v+与com端),3.2v实测才3.1,换不同电压的电池,阻值不一样,正在排除是芯片还是那个元件出错了

楼主:
电阻档电压才2.9多,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差太大!

不是误差,标准电阻测都正常,3.2v电压不够,可能导致量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色环印错了

没错,十来个四位半验证的,标准电压,标准电阻,标准电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