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种卡怎么拆?怎么关掉写保护

楼主(2023-11-01):
不是怎么拆,是怎么关掉写保护。上面的写保护开关没用不起作用,不管打开关上都是写保护状态,卡上考入文件,再次读写还是恢复原状态。这里的大神能解决吗?

什么量产 ,格式化 都不管用。

网友A:
这种卡搞不好用的就不是正常的闪存

网友B:
先确定一下读卡器正不正常,写保护就是读卡器上的一个开关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是个机械开关,建议还是拆开清洁一下触点。

网友:
多试几次开关,不然在网上找找方法试试,物理开关锁了还真不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搞不好用的就不是正常的闪存

你的意识就是这个卡的文件已经固化到闪存里了,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读卡器正不正常,写保护就是读卡器上的一个开关 ...

不是读卡器的问题。卡上面都写了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是个机械开关,建议还是拆开清洁一下触点。

不是,跟触点没关系

网友D:
写保护开关和sd卡的电路没有关系(只是给读卡器等设备检测用的),如果换读卡器无效,就是sd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保护开关和sd卡的电路没有关系(只是给读卡器等设备检测用的),如果换读卡器无效,就是sd卡损坏 ...

卡没有损坏,文件正常读取,无法写入,修改。 写保护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E:
写保护开关多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保护开关多动几次!

跟开关没关系

网友:
这个就是卡已经达到最大读写次数,锁定了,寿终正寝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就是卡已经坏了。
在保修期内,能换就换,不能换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就是卡已经坏了。
在保修期内,能换就换,不能换就只能扔了

怎么可能坏了呢,数据正常读取

网友:
感觉是坏了吧。

网友:
这种卡是车载gps地图升级资源卡,出厂就已经设置了写保护,属于一次性产品。类似于cdrom

网友:
可以解除写保护的,这种就是普通sd卡,根据sd白皮书规范,卡片寄存器里有永久写保护位和临时写保护位,这种不太可能是永久写保护,估计是批量复制完地图,来个临时写保护指令,这样一般是无法改写了。好像有专用的读卡器能搞。以前尝试修tf卡时看过资料,还抄了个给TF卡加写保护和解除的电路,需要单片机,当时用的是atmega48,实验时用16G卡存了些AV,然后做写保护,怎么也删不掉,用那个工具解除就恢复正常了。给sd卡和tf卡加减写保护,有多种方法,行家做起来很简单,我们业余爱好者就困难多了,还有一种利用安卓手机root后安装一个小软件,可以对卡进行类似操作,不过有风险,万一选择错误给手机内置emmc加了写保护就砖了
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2003

老外的原创:https://www.seanet.com/~karllunt/sdlocker.html

网友:
就像光盘一样一次性写入

网友:
估计不是写保护的问题,是卡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