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最近修门禁懵逼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3-11-01):
  同一个主板  我用4线的能刷a卡  不能刷b卡  但是用6线的能刷b卡不能刷a卡  这就想不明白了  懵逼  既然都能刷证明主板上都有卡号才对啊 但是没办法通用 想不明白了

还有一个奇葩故事  新装门禁电磁锁接新电源模块上了  室内开关接老主板上了  据说一直能用  但是我去现场确实新模块没接开门按钮就是想不明白原来怎么开门的
这两天cpu都想冒烟了想不明白哎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能用就别折腾,或者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是读头吗?读头好像分26、34之类的吧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呀,线的定义是一样么,不然别人也不会分4线呀6线的

网友:
恩建议研究一下

网友:
看看a卡  b卡什么样

网友A:
线定义和协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定义和协议一样吗?

线定义一样都是韦根的  卡也都是ic卡

网友:
读卡器也挑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