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铃新车原配浙江聚源代工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对比昨天拆的西普尔

楼主(2023-11-01):
先看下我昨天发的这个帖子: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
下面是我台铃新车原配的浙江聚源代工原装充电器拆解,同样是灌封充电器,看元件布局非常相似
外观尺寸比西普尔稍大,分量稍重一些,通过后面拆解,原因是灌封更厚:

入线和出线直接焊接在主板,风扇使用插接件链接:

元件也一样很简洁:

灌封很厚,电容都被封住一半:

电路板背面:

灌封厚度超过一公分:

本来想直接从卖车的地方多买一个充电器备用,结果卖车的原装要100一个,于是从网上70多买了个西普尔的,从拆解看来东西应该差不多。

网友:
充电器不 错,胶封防水,就是有故障了不好修

网友:
这个灌封厚度最多5个mm,电路板反面是没有灌封的。
手上正好有一个这种充电器,车子买了不到3个月,充电器就没反应了。当时救急,就拆了看看能不能修一下,螺丝刀顺着电源进线端一下去,底壳就撬开了。幸好只是全桥虚焊,铜箔烧毁,用了2根短线跨接了一下,充电器恢复了

网友:
还是罐透明胶的看着舒服些。

网友:
外壳难看出来

网友:
灌的黑椒看着不舒服

网友:
抗震防水,适合随车携带使用。

网友:
这个牛PLUS,胶好!!!!

网友:
有个一年差几天 就挂了 直接售后了
这东西看人品

网友:
比老 西普尔差远了

最近看 西普尔 开始偷工减料了 ……

网友A:
楼主看我刚发的贴。您试试测量下无负载输出多少。正常充电器应该0。
但可台铃的……

网友:
垃圾电容,用点好的电容才这样罐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我刚发的贴。您试试测量下无负载输出多少。正常充电器应该0。
但可台铃的…… ...

这个台铃的空载输出3V

网友:
我年头买的雅迪充电器也是灌封的。这充电器(元件的位置)与你的差不多。可能线路板也一样,可能同一个厂同一主板代工。只是印的牌子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台铃的空载输出3V

批次问题呢哎

网友:
惠姑的拍照机清晰度真高,不过昨天的电马儿还不错,带妹子很好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都是正规大厂货,不差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灌胶了,修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