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弯道拯救抖音上翻车的NEC215+投影仪

楼主(2023-11-01):
最近家里领导在收拾屋子的时候,看到扔在角落的翻车投影仪,见之前发的翻车展示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943-1-1.html
不停的唠叨我败家,花钱买些不能用的垃圾,还占用本来就不宽敞的宿舍;并杨言要把它扔掉,如是我想怎么得也把它盘活了,一雪我受到的唠叨批评……
到手时翻车原因是开机3分钟报警,伴随着咔咔的声音自动关机,经上次拆机打理后没解决问题,看图像还算清晰,还不算灯泡老化到报废的程度,这次就着重检查一下降温机理,因为试机时感觉温度挺高;
该机原有2处降温风扇:电源与灯泡中间一只7025的12V风扇对着灯泡侧面像外面吹,另一处是灯泡与DMD芯片中间有个4520-12V涡轮风扇向着灯泡方向吹;先是测了一下7025风扇电源电压12V正常,后面测涡轮风机电压才只有9V;如是怀疑是涡轮风机电压不够,导致的降温能力下降……
开拆……

结果发现两个风机分别用了2个2387A的可调稳压芯片供电,对比测试两芯片各引脚,发现涡轮风机芯片的输出脚与地端引脚,二极管档正反测量都有2.8V左右的压降,怀疑芯片问题,如是把它干下来再测试,芯片没问题,断开输出电容后,板上引脚结果一样,输出脚还有一路应该是电压检测反馈部份;此板检测反馈保护电路比较多,一个插头没插上都不工作,不便上电检测,眼睛都看花也没法找到电压反馈保护电路,没有图纸又是双面板,实在是难搞……说不定是涡轮风扇是要达到特定情况下才满电运行也不一定,干脆不找了,另辟蹊径吧……
想着是温度高报警,那干脆自己加降温风扇得了,说干就干……
先找几个合适的风扇

2个6CM的风扇,选一个电流小的(噪音小)放在灯前,从里向外抽风吧,原先是里面一个风扇对着灯泡吹,但出厂考虑灯光会外透,几乎把整个灯泡都包裹的严严实实,虽说有风扇,但热量出不来,现在加个风扇向外抽……

原先DMD芯片全靠涡轮风扇侧吸降温,现在打算在其散热器侧外给加个风扇直吹,其位置刚好够安装个5010的风扇

先固定风扇,5010风扇直接用螺丝钉装在DMD芯片散热器鳍片上,还挺像原装的

灯泡前的风扇没好地方固定,只能让外观破点相了……用两螺丝钉穿过透风隔栅锁紧风扇

侧后打个孔安个5.5电源插座,可以适用大多12V电源;本来想取用原机电源或加塞一个电源进去的,但考虑到这拆机风扇不可靠,怕出现故障影响到原机电路,加塞电源又增加了热源,干脆就外置电源算了……

风扇安装完成,装机试试效果,投影仪开机前先给辅助风扇通上电,开机……
3分钟……5分钟……10分钟……再也不见其报警关机了,看来效果好着呢……

看看投影效果……

经过近一个多钟的连续工作,故障没有出现,算是大功告成,只是关机时原机风扇也立马停止,联想到是不是降温延时电路还存有故障,如是在网上搜了一下,结果发现此现像并非故障,而是该产品引以为豪的独家技术:所谓的2秒开机,0秒关机……前;这估计造成了很多短命产品吧?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该款投影仪的坛友呢?有的话说说使用感受,真像产品说的0秒关机吗??
我这货正常关机后十几分钟,辅助风扇吹出的风感觉温度还很高呢……
最后借用坛友提供的K歌APP,是不是可以在宿舍穷乐了呢……

翻车救援成功……
谢谢围观救援现场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可以用几年了,感觉色彩不般啊。哈哈。

网友:
效果不错,看电影应该很爽吧

网友:
很厉害啊,这个都能够修好,感谢分享

网友:
DLP和灯泡加持,比LED的爽多了。

网友:
这个叫弯道超车修理工,能成功修复的确不易

网友A:
投影仪散热很重要啊,不如从另外一个风扇上取电呢?

网友:
技术支撑的结果,点赞!

网友:
0秒关机只是商家宣传的卖点而已,延时关机才是最必须的功能。

网友:
这个 得来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感觉色彩偏了

网友:
废品站大把1024 768的品牌灯泡机,没人要。过时了。

网友:
只要散热够了也行,就是万一坏了会不会停机报警

网友:
灯泡机都需要延时散热吧,哪有0秒关机的啊   厂家真的这样宣传吗?用的什么黑科技

网友:
和我用的一样,和现在产品比起来接口单一

网友:
6感觉色彩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散热很重要啊,不如从另外一个风扇上取电呢?

你是说原涡轮风扇还是后加的?原先2个风扇均有各自的稳压、调节及检测电路,只要一处回路没有或不正常,都不开机的

网友:
这机器亮度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