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3-11-01):
(图片)

网友:
第一块闪存坏了或虚焊,焊工不行的话,开盘的时候把CH0去掉

网友A:
可能有虚焊,也可能是脏了轻微漏电干扰,酒精洗洗晒干再试试,如果不行可以设置忽略flash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虚焊,也可能是脏了轻微漏电干扰,酒精洗洗晒干再试试,如果不行可以设置忽略flashid ...

请问如何设忽略 flashid

网友:
闪存虚焊或者挂了,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