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台铃48v2a原装电源。

楼主(2023-11-01):
这现在都流行灌胶的。做工吗都差不多,比杂牌的会好。
但台铃的实不相瞒。有问题。所谓的无负载无输出,还真有输出。

表笔直接测量 8v多点。这是bug……至少我测试过4台原装的。不管是门店。还是旗舰店统一这样。

网友:
这个灌胶都灌到一半了,抗震性不错,不知道是否会影响散热,做工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说白是就是不让你修,换好赚钱

网友:
厂家的想法与消费者的不一致,坏了就换新吧

网友:
这胶灌的不错啊,有水平

网友:
8V很安全了,知足常乐

网友A:
看上去没有可控硅。会不会是感应电压,有没接负载测过,比如灯泡。

网友:
灌胶好处很多,唯一的坏处是不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没有可控硅。会不会是感应电压,有没接负载测过,比如灯泡。

多少v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v灯泡?

100w220v灯泡或者510欧左右电阻,用电阻测的话测十秒左右断开,不要长时间接着。

网友B:
没有看到bt151,如何防反接?

网友:
一看也是聚源代工的~

网友:
灌胶电源是不打算维修的。

网友:
不给维修留下活路

网友:
以前废板还能捡点料,现在什么都没了

网友:
消费观念要更新一下了。

网友:
充电器不错,不知台铃的车怎么样,想入一台

网友:
没看到输出可控硅管子

网友:
灌胶后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bt151,如何防反接?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