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4层镀金PCB制作的高精度电压电流表,曲线显示,WIFI联机

楼主(2023-11-01):
电压电流表算是DIY过程中使用比较频繁的工具了,但市面上的电压电流表都不太符合我的要求,便宜的几十块,只能显示电压电流,精度还不高,用个TL431都算好的了,好点的一百多,也就用个LM385基准,实在是不够看,而且这些表头接线还麻烦。供电测量电流全在一起,要串或并在电路中,一不注意就烧了,还没法说,只能自认倒霉,不容易烧的也有,就是带隔离模块的,但这种稍微好点的就要一百往上,还只能单独测量电压或电流,电压电流都测的话还得买两个,想来想去还不如自己做一个,断断续续花了大半年,经历了五六次打样和验证,终于做出了满意的效果,所以就有了这帖子,先贴一张参数表吧,各位看看

作为仪表,首先就是精度,电压电流表的精度无非就是电压基准,分压电阻和检流电阻,为什么不说ADC?对于四位半精度32V的测量范围来说,16位的ADC完全足够了,而16位的ADC现在相当成熟了,基本上市面上的16位ADC都可以满足要求。
说回精度,电压基准是核心,LM385,TL431这种当然不会用了,其实我也测试过AZ431这种号称20ppm温漂的,但测试下来,实际表现太一般,选来选去还是德州仪器的东西靠谱,毕竟是模拟器件的龙头,测试了好几种,从2块到10块钱的,最终选用了REF3325,温漂典型值只有9ppm,最大温漂30ppm,参数如下

它的长期稳定性不错,1000小时只有55ppm的变化,一致性也不错,大部分都在10ppm一下,很少会达到30ppm,价格也不算太贵,虽然抵得几个LM385了

基准不错,分压电阻当然也不能差了,对于电压通道的精度而言,分压电阻的重要性不亚于电压基准,别的不多说,贴张参数吧

我测试过很多精密电阻,国产的,进口的,威世的几块钱的一颗的电阻也买过,但最满意的还是这个,精度0.1%温漂10ppm,2000小时后变化0.01%,与上面的电压基准搭配实在是太合适了,剩下的就是检流电阻了,直接挑温漂最小的,可惜最小的只有15PPM,但也很不错了。
再然后,就是隔离了,不带隔离的表头一接错线就会烧,必须带隔离,这没什么好说的,毕竟谁都会有没注意的时候。

元器件到位了,PCB也不能差,4层镀金PCB安排上,液晶显示屏也安排上,动态缩放曲线安排上,WIFI联机也安排上

最终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WIFI联机后它可不只是一个电压电流表头了,电脑端的软件可以记录几十万条数据,它可以当数据记录仪,功耗分析仪,甚至容量测试仪,可以看到电压,电流,功率,瓦时,安时的曲线,

放大后甚至可以看到每一个数据的变化

这才是一个优秀的电压电流表

等等,肯定有人要问精度怎么样了。这些基准和电阻的精度下其实不该怀疑精度的,自己看视频。校准后热机30分钟,与六位半对比正负一个字左右,对,它需要热机,这就是它最大得缺点

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efed8f080a418e7889

楼主:
只可惜我一时手贱,下单了50块镀金PCB,自己用是用不完了,只能想办法卖出去几个

淘宝搜索 iMetr T1 就可以看到

如果需要,后续就把这些表头也做出来。现在购买了上面这款表头,以后购买新产品就还有额外优惠
最大64V电压,每秒50次刷新的高速表头

最大电压32V,每秒100次刷新的超高速表头,正负测量,带波形回放

2兆欧输入阻抗的4通道电压表,电压监测仪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成本较高的.

网友A:
楼主这是要推广吗?

网友:
使用4层镀金PCB制作的高精度电压电流表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般人用不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推广吗?

50个啊,得想想办法

网友:
帮顶,不过我用不上

网友:
功耗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可惜我一时手贱,下单了50块镀金PCB,自己用是用不完了,只能想办法卖出去几个,对,这就是我发帖的目 ...

已下单购买,但价格不对,改价后付款。

网友B:
有两个IC打磨了?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过几天工资下来再说

网友:
看着不错,挺上档次的。

网友C:
原价+打工,才能99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IC打磨了?

是的,先打磨吧,保险点,怕一出来就有人仿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价+打工,才能99大洋!

成本在这里,价格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