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二手固态硬盘到手之后,除了看写入量,还需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2023-11-01):
各位买过二手固态盘么?
固态盘到手后,各位会做哪些检测
都用什么软件做检测呢

网友:
固态大部分能重新量产,检测几乎没有意义。要稳定找正规厂家且有保修的买,否则一律按无保修垃圾货对待,准备它随时丢数据。

网友A:
有心的话,拆开看主控,做RDT,查坏块,重开盘,这样放心点。

网友B:
测测速度,然后有保修就行

网友:
二手盘好像就只能看运气咯,真拆了又得扯了

网友:
原来的盘先别扔,数据先留着,就正常用一段时间看看05(SATA)/0E(NVMe)涨不涨,确认下稳定性

网友:
二手的固态买来当系统盘用用还是可以的,要有随时坏掉的心理准备

网友:
一般情况下,买的没有卖的精。  普通用用就好,别放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速度,然后有保修就行

测读取速度,还是写入速度?

网友:
一般跑跑urwtest,有工具的看下坏块,也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心的话,拆开看主控,做RDT,查坏块,重开盘,这样放心点。

  固态用什么软件测坏块?我记得有说HD TURE 和DG这些不能测试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用什么软件测坏块?我记得有说HD TURE 和DG这些不能测试固态...

做RDT时就会标记坏块了,开卡的时候从选识别RDT bad就行了

网友:
不是每块都可以开卡跑rdt的,如果是三星东芝镁光这类的,看看通电时间和写入量,有兴趣的话跑个urwtest,不出错,速度正常就行了。如果是企业级的盘,mlc的颗粒,寿命还是很长的,我有一块寿命到0的镁光mlc服务器盘,跑京东云都挂了一年了,至今还是正常运行。

网友D:
有需要二手SSD的联系我

网友:
有好货且好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二手SSD的联系我

有好货且好价吗?

网友:
二手 只买坏的

楼主:
只买坏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买坏的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不能用的盘,完全坏了的盘

网友:
跑一个全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