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人体红外模块电路

楼主(2023-11-01):
想做个感应小灯,翻出个很久以前的红外模块,好像是5V输入。想改个3.7v锂电池输入,LED是6个并联的食人鱼灯,用同一锂电池供电,除了继电器,还可以用什么?直接ss8050可以吗?

网友:
可以搜一下小米感应灯拆解视频,参考下。

网友A:
常用的红外模块可以直接用单节锂电池供电,俺的热释红外无线探头原来用的是9V方电池,改成一节锂电池也照常工作。至于驱动LED那当然是SS8050最便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红外模块可以直接用单节锂电池供电,俺的热释红外无线探头原来用的是9V方电池,改成一节锂电池也照常 ...

主要是锂电池又供电又当电源,就整不明白了。

网友B:
你上图呀,改下LED的电阻,就可以的了

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图呀,改下LED的电阻,就可以的了

大家帮你看看。

就是这种人体红外模块,食人鱼这个灯珠好早前论斤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管啊

我主要是不知道咋接,没电路图,手里有ss8050,不知道电流够不够。mos管好像有个10n60的,得找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锂电池又供电又当电源,就整不明白了。

有很小的成品升压板   指甲大小    价格大概1¥左右
核心器件 诸如3608或类似型号吧
这样 很多低功耗应用的电源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单锂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不知道咋接,没电路图,手里有ss8050,不知道电流够不够。mos管好像有个10n60的,得找找了。 ...

你找我发的,就有最详细的接线图,同样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我发的,就有最详细的接线图,同样的模块

看见了,嘉立创打板就是这个,板子打完了,看见手里有模块了,板子上电阻还得买,合计利用一下这个模块。

网友:
mos开关可以,人体感应模块输出3.3v,刚好可以触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