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线遥控灯头有人玩过么,是否靠谱?

楼主(2023-11-01):
目前开关位置用起来有些不爽,
想试下这种无线遥控灯头,
频繁开关,这种灯头和遥控是否耐用,可靠性怎样?
有人用过这种灯头么,是否靠谱?

网友:
相对用电比较多

网友A:
遥控器要电池吧?灯头待机耗电,24小时不停,几十年电费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电池吧?灯头待机耗电,24小时不停,几十年电费不少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其他的光控、声控的也一样。

网友B:
挺好用的啊,我用的是类似的,感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用的啊,我用的是类似的,感觉挺好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灯头?

网友:
家用,有一两个遥控就够了,都遥控反而麻烦

楼主(2024-04-25):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电池吧?灯头待机耗电,24小时不停,几十年电费不少

这种灯头待机功耗大概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灯头待机功耗大概多大?

不同电路不同,一个插座指示灯,一年都几块钱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用的啊,我用的是类似的,感觉挺好

你的无线灯头,配了几个遥控器,遥控器电池耐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路不同,一个插座指示灯,一年都几块钱电费

1瓦功率,1年是8度电
1*24*365/1000=8.76 费电一点的指示灯功率差不多有0.2瓦左右,按商业电价,一年要2元钱电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灯头?

我用的是那种单独的接收器,我把接收器装到灯里面,然后直接在墙上贴的开关,原来的物理开关一直打开着就好了

我也是只有传统的火线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那种单独的接收器,我把接收器装到灯里面,然后直接在墙上贴的开关,原来的物理开关一直打开着就 ...

单独的接收器是什么样子的?多少钱一个?是红外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的接收器是什么样子的?多少钱一个?是红外控制?

不是红外,是和那个LED灯驱动差不多的那么个小盒子,也是用那种433还是什么频率的那种,拆开过,里面是个螺旋天线做为接收的,另外就是里面也是个继电器做为开关电路的,零火进出的那种
面板叫随意贴,放哪都行,可以多路也可以单路的
可能也是河森的吧
在网上找了个图,大概意思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的接收器是什么样子的?多少钱一个?是红外控制?

我就是这么装的,原有的物理开关就一直打开着,只用这个无线开关贴床头墙上使用
这一个控制器可以接好几个遥控开关,也可以一个开关控制好几个遥控器面板,也有多个开关在一个面板上的
用着感觉是挺方便的。
另外我还有其他灯是使用红外的那种可移动的遥控,那种和这个相比就是遥控器通用,不用对码,拿一个遥控可以多个屋子里面的灯具使用,有卖那种成品灯条加遥控器的,用着也挺好

网友:
还能愉快的再这家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