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旧货市场捡漏索尼车用磁带机XR-4340

楼主(2023-11-02):
周末逛地摊市场,走到最后看到这个车机了,一眼就相中了,因为是索尼,因为有面板外围,成色还不错,关键是带尾插,值得玩玩,卖家要30.我就给15元,成交。回家试机先说问题,收音音量一侧正常,一侧小,磁带放进去就一直转无声,今天晚上打开收拾,皮带断了一根,换上磁带播放正常,顺便把所有滑动开关清理了一下,声音问题最后发现是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看着很复杂没打开,就是图中红圈⭕里的那个长的,我是先上的酒精,干了又上的除锈润滑剂,爱咋咋地吧。反正是比原来强多了。开关旋钮能拔出来一点是什么意思?也没看出有什么变化,谁懂?

网友:
机器挺漂亮,可惜不带AUX接口,要不然接个MP3之类的听个音乐还是不错滴,走FM转换音质损失就有点大了

网友:
15元,很值,值得再收拾利用

网友:
电位器一般是磨坏了,换新的才行。

网友:
15值得撸,听听收音或当个小功放使也不错,音质应比现在普通车机好

网友:
试一下, 旋钮调前后左右
这个电位器集成开关 音量 前后 左右 可能配不到同款的, 一侧音量小? 收音 磁带都小吗 清洗平衡器试试

网友:
里面还挺干净~

网友A:
还有打SONY标的车机啊,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打SONY标的车机啊,第一次见

打索尼很常见,还有打JVC、先锋的。

网友:
功放更换为8225就更好了

网友:
开关旋钮那个PULL BAL,应该意思就是拉出来可以调节左右平衡

网友:
楼主把车机打理得真干净

网友:
用途不大,折腾耍

网友:
车机价格合 适,听听磁带不 错

网友:
看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收音机做的要比现在的好多了,可惜磁带用的很少了

网友:
这成色看起来不错啊,值得收藏

网友:
搞不懂以前的电路都喜欢用插件,贴片不好么。

网友:
大法的做工真好,那个电位器得用吸锡器拆出来,然后把上面的铆钉去掉就能分解了,装回去自己想办法,穿铜丝进去然后折弯固定应该没问题。

网友:
车机还有皮带吗,不都是硬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