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eda元件自动编号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11-02):
如题,
原理图编辑时加入的元件不会自动编号 都是带个问号,如果不手工重命名  在转换PCB编辑时就会弹警告 然后中止转换更新,非常的不便

PCB手工布线 拖动元件时各路飞线全不会自动变化即时状态  只有等放下元件时才会自动计算最短路径调整飞线,这个不是bug   是立创eda怕软件脑子崩坏而放弃实现的功能。确实 立创eda的运行效率是相当低下的,这个软件基于网页的架构可能是主因。 我的老电脑赛杨1.3G 内存3G  运行某知名EDA软件  轻松自如,但立创eda就会慢的要死   除非要花一大笔钱重新购置新的电脑主机才可能会有改善

难道新增元件无法自动编号  也是未提供的功能? 不明就里

我觉得国内应该组织力量以kicad为蓝本 进行纯国产EDA的攻关,easyeda我猜国外原来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个PCB的查看器(web形式 方便远程查看) 比如autocad  也有专门的viewer工具

————————————————————————————————————————

自己找到答案了,  —— 在菜单 有个标注元件位号的工具
貌似目前  只有标准版可以

试用下来  只能说有比没好,因为它这个功能和移动元件时计算飞线是一样的  不能做到实时反映变化,只能事后给出解决

也即:  画原理图时  先不用管位号,想增加元件尽管加,到需要生成PCB时   在原理图上执行一次全部元件位号的自动分配然后存盘一次,再转PCB就不会弹警告了。

————————————————————————————————————————

趁还能编辑  补充一下:感谢13楼TX的指正

元件位号的自动编号功能  可以在系统设置里开启!  这才是正解,

但这功能   作为一款EDA软件里默认居然是未开启  也是奇葩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标准版,我现在使用立创EDA专业版自动元件编号,可以翻转pcb布线非常方便,使用在线模式不怕数据丢失,最重要一点使用立创eda才可以免费薅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标准版,我现在使用立创EDA专业版自动元件编号,可以翻转pcb布线非常方便,使用在线模式 ...

最重要的一点

那是绝对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标准版,我现在使用立创EDA专业版自动元件编号,可以翻转pcb布线非常方便,使用在线模式 ...

现在还可以免费褥羊毛吗?具体怎么弄,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可以免费褥羊毛吗?具体怎么弄,请教。

领优惠券,然后用立创下单助手下单,跟以前一样每个月2单

网友D:
我用的标准板能自动编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领优惠券,然后用立创下单助手下单,跟以前一样每个月2单

前提是必须使用立创EDA画原理图和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可以免费褥羊毛吗?具体怎么弄,请教。

你“薅羊毛”的薅字错了,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可以免费褥羊毛吗?具体怎么弄,请教。

1,先在“下单助手”里领优惠券,每月2张

2,在订单结算时使用“优惠券”
尺寸选择10*10cm,0.8--1.6mm厚度非镀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可以免费褥羊毛吗?具体怎么弄,请教。

是hao羊毛,不是ru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ao羊毛,不是ru羊毛

他想整羊毛被子,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标准板能自动编号啊

也许是浏览器差别?  反正我加元件的时候   位号全部是附着个问号,不会实时自动编号

后来发现的解决方法 在顶楼已贴出

网友E:
说一大顿也没说重点,这种软件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症状出现而解决不了?
在系统设置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一大顿也没说重点,这种软件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症状出现而解决不了?
在系统设置里了!!
...

刚看了下  这个菜单项竟然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正解 这才是正解,

之前在立创家看到工作人员说元件拖动不能实时反映飞线变化 我以为位号也是缺少的功能
体验一直很不理想  最近是被逼着才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标准版,我现在使用立创EDA专业版自动元件编号,可以翻转pcb布线非常方便,使用在线模式 ...

使用立创eda才可以免费薅羊毛使用立创eda才可以免费薅羊毛使用立创eda才可以免费薅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