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零刻迷你主机外接开机线

楼主(2023-11-02):
电脑型号是SER5 R5-5560U,我打算将主机隐藏在桌面底部,需要外接一根开机线到桌面。出于紧凑设计,电源开关焊接在了主板上,没有跳线针可以外接开机线。

这两张是老外的图。如果直接在主板背面的焊点上接线,可能破坏主板,还可能影响保修。

观察一下发现白色开关按钮背面露出的两个电极就是开机线路,只要短接就可以开机。可以通过两个弹簧针把电极引出来,然后把开机线接在弹簧针上。

从打火机里找了个弹簧加工一下,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掰这俩弹簧了。

切块塑料做个底座。

底座放在开关后面抵住内存插槽,用来固定弹簧针。

开机线长半米,接个薄膜开关,完成。

网友A:
貌似有些主机可以设置通电自动开机的再配合带开关的排插就可以代替开机按键了。

网友:
安装一个无线开关岂不是更加美哉??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防止他人使用电脑。

网友:
简单,适用,不影响主板

网友:
其实保修期内基本不会坏

网友:
能工巧匠,佩服

网友:
bios应该可以设置键盘开机吧。

网友:
加电开机不香吗?

网友:
每次看到迷你主机,就想起n年前学校电脑就是这个样的

网友:
折腾无极限。开心就好。

网友:
这种小机子功耗不大,直接设置BIOS来电开机

网友:
这个小机子,能不动就不动,拆散了怕是难还原。

网友:
设置来点开机,弄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些主机可以设置通电自动开机的再配合带开关的排插就可以代替开机按键了。 ...

因为计划将插排也隐藏在桌面下方够不到的地方,所以选择了外接开机按钮的方案。

网友:
主机这么小,没必要放在别处了吧

网友:
小主机双面胶贴显示器上,用开机线正好,不用去后面摸开机键了。

网友:
这机器性能如何?

网友:
买个小爱同学语音控制开关,到时候喊小爱同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