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理性讨论 SM2258XT+L06b不同闪存的不同情况

楼主(2023-11-02):
这是一块2258h 8贴板,我贴了4颗32g的L06b,并在S0424A0固件下开卡成PSLC模式
CE分布如下

测速是这样的,懒得跑完了,反正170-180左右跑完全程

这个速度我感觉不太对,因为一共4个CE的L06b在2258h上开直写也是这个速度,感觉并没有PSLC起来

楼主:
前面那块2258h是缓存挂了因此开卡成2258xt。
这是另一块2258XT+L06b,原生2258xt和2片64g的L06b,一样的4CH1CE,ce分布如下

楼主:
楼上那块原生2258XT在同样的CE分布,同样的固件和开卡设定却可以轻松跑到370的写入
这是为什么呢?欢迎探讨

楼主:
这是一块2258h,也是两颗两颗64g的L06b,用2258h的固件T0601AA开卡,开启L06b直写,全盘速度正好在180-190左右
推测上面那块2258xt+4片L06b的固态并没有实际跑在PSLC模式,而只是开启了直写?

楼主:
在客制化SLC模式直接指定容量开120G,提示设定容量错误

网友A:
我2258不接受屈辱的散热压头

楼主: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是4ch/1ce,为什么两个2258xt能跑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是4ch/1ce,为什么两个2258xt能跑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说明58H开不了PSLC

网友C:
有些杂牌拆的l06b颗粒,体质有问题的,在58xt上速度起不来。

你把第一块盘上的4颗颗粒,单独上测试架测测,肯定有一颗或几颗只能跑6,7十。正常的1ce l06b在58xt上,cache内能跑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杂牌拆的l06b颗粒,体质有问题的,在58xt上速度起不来。

你把第一块盘上的4颗颗粒,单独上测试架测测 ...

老范牛,直接一语道破真相,我也补充一条,可能是板子设计走线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杂牌拆的l06b颗粒,体质有问题的,在58xt上速度起不来。

你把第一块盘上的4颗颗粒,单独上测试架测测 ...

把它们正常开卡,全盘模拟SLC下,测速速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258不接受屈辱的散热压头

过热降速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58H开不了PSLC

这个58h应该是主控有问题,不认缓存。把它当成58XT用58XT的工具开卡,它就工作在58XT的无缓模式了

网友:
首先拿测试架,每颗都测一遍,有的垃圾混在里面会影响整体性能

网友(2023-12-20):
2246en用pslc速度正常会提升的,2258xt/h应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