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DJ13B-D58SG启动后电机一直转,不停机也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3-11-02):
九阳豆浆机DJ13B-D58SG启动后电机一直转,不停机也不加热维修

测量底部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100K热敏电阻),接地正常,拆下电路板刮掉软胶,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双向晶闸管正常,继电器吸合声音小,吸合无力,拆下测量线圈完好,触点接触不良,换新继电器后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拆开继电器观察发现,触点基本完好,铁片生锈导致吸合后触点不到位,不接通。如图

应该是通病,采用了劣质的松乐继电器,建议更换质量更好更稳定的宏发继电器!

网友A:
九阳豆浆机质量不行。我的好几个版本的都坏过。

网友:
原来松乐继电器不行啊

网友:
美的 松了 继电器也有发现生锈的。这种厨具应该使用不会生锈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豆浆机质量不行。我的好几个版本的都坏过。

要看具体坏哪里,毕竟每个产品都有生命周期

网友:
密封的继电器都能生锈,看来是密封的工艺不行

网友:
应该是进水受潮引起的

网友B:
这种型号的豆浆机,用过一段时间后,必须拆开晾晾里面的水蒸气。否则轻则罢工。重者over。

网友:
是不是密封性能不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型号的豆浆机,用过一段时间后,必须拆开晾晾里面的水蒸气。否则轻则罢工。重者over。 ...

上盖跟外界是相通的,水汽是可以排出,里面可以讲是没有水气的,你考虑到的,厂商也考虑到了,有水是一定是因为下面的轴密封胶圈损坏,只能更换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24-10-28):
我家的放了几年的,今天拿出来用,发现也是不会加热,最后测出也是继电器不会吸合,拆出来居然和楼主说的情况是一样,继电器里面全是铁锈,用刀刮干净后就可以合了,但我测继电器把那驱动端口烧了,发现K2没有用,现在把线跳到K2,飞线过去希望能用

网友:
小家电的生命周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