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广告机的存储卡,用的居然是小体积的 25SL存储器

楼主(2023-11-02):
一个快递免费发送的广告机,用户不要让我拆了。里面就一个喇叭和一片小电路板。看着都不咋地就扔了,只留了这个存储卡。但这个存储卡插在读卡器不能识别,仔细看了看居然用的是25系列存储器。怪不得不能识别。不过,根据25系列存储器的特性,8脚的存储卡引脚完全够用。。

TF卡造型的存储卡,用来顺利的插入卡座。

2023年的生产日期,芯片用黑胶封装,还隐约漏出了一个二极管。猜测是用来防止反接烧坏芯片。

这个存储芯片印着 25SL 128A 。查了一下资料,是BGA封装的16M容量的25系列存储器。

用刀子刮一下黑胶,发现这个芯片居然能被刮破。这个芯片居然是直接用的DIE硅片直接封装,怪不得能把体积做的这么小。。

刮干净的样子,芯片已经多处外观被损坏。

用打火机烧一下,焊接触点显露出来。芯片采用的是BGA焊接方式,这样可以将芯片做的更小。

换个视角。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芯片,价格一般6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广告机这个存储卡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再加上外壳和配件,外加顺丰快递的费用。。真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些产品,可能是骗到人后利润真的太高。

网友:
容量够用了

楼主:
容量做广告来说够了,但这玩意除了这个就不能做别的了。

网友A:
要是能利用起来,代替小容量的TF卡,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利用起来,代替小容量的TF卡,不知可行不?

不行。这个是存储器,需要配合相应的主控才能读写。但这个容量太小,没实际用途

网友:
就是TF卡吧。样子是一样的

网友B:
批量买哪有6块钱,况且还可能是用的二手的,更便宜

网友:
我还以为是牛粪芯片原来是固定黑胶。

网友:
没有通用性,再稀奇也提不起折腾的兴趣

网友:
这都是头脑啊,头脑太灵活了

网友:
我有个广告屏,只能插U盘,不知道怎么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量买哪有6块钱,况且还可能是用的二手的,更便宜

其它成本也高啊

网友:
聪明人太多了

网友:
哈哈聪明人太多了,看看我去年拆的拆一个坑人的老年播放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85988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做广告来说够了,但这玩意除了这个就不能做别的了。

投票U盘啊...

====================

网友:
spi一般连电源6个接口足够了,bga是怎么分接口的

网友:
头一回见,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之前插过一个到读卡器,读不出来且最后还要用钳子才能取出来

网友:
这就是不让你把这个机器改成通用。

网友:
传说中的定制方案,不能改成普通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