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81主板现在配个什么cpu性价比高?

楼主(2023-11-02):
没有独立显卡,只能选择带集显的cpu!

网友:
刷BIOS
上颗1275 V3
带核显

网友A:
刚把公司电脑升级到了i3-4170,PDD才50块左右

网友:
带核显的i5或者i3应该可以了功耗太大的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B:
我的i5 4590跑的正欢,性能足够了

网友C:
我h81刚坏了,正好看到个b365只要100就买了,赶紧买个1225v5花了70,支持3代专用条就买了两条16g花了90,买个1225v5花了70,买个p106又70,浪费啊

网友:
直接换代,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
4790毫无压力,才2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h81刚坏了,正好看到个b365只要100就买了,赶紧买个1225v5花了70,支持3代专用条就买了两 ...

p106-90还是p106-100?现在降价了?

网友:
i3五代以上随便挑

网友:
一般用是性能过剩的时代,随便折腾

楼主:
查了一下,只支持4代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把公司电脑升级到了i3-4170,PDD才50块左右

之前老电脑升级换的I5 3570cpu也只跑15000分  你这个I5 4170比I5 3570还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老电脑升级换的I5 3570cpu也只跑15000分  你这个I5 4170比I5 3570还牛

这是肯定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i5 4590跑的正欢,性能足够了

同U,自用最高配了,觉得完全没必要升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U,自用最高配了,觉得完全没必要升级了。

其实很多时候虽然CPU过剩或够用了,但是外围也在升级啊,支持的各种特性,老主板的接口也不能升级。

新电脑虽然性能高用不上,但是新特性要用啊。

比如M.2的固态,按下开机,拖正键盘拿过鼠标已经启动好了。

以前打开网页,首页画面挣扎,一直以为是网速不够;换新电脑打开浏览器都秒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多时候虽然CPU过剩或够用了,但是外围也在升级啊,支持的各种特性,老主板的接口也不能升级。

新 ...

举双手赞成。

顺便说一句,个人感觉m.2固态对于老机器挺鸡肋的。

现在用的就是四代平台,用转接卡上了m2固态。后来没事瞎折腾,换了E3,为了能让独显和m2共存,又换了Z87的主板,内存插满到8G*4,感觉也就那样,老CPU的单核性能和指令集都在拖后腿。。。

反而是年初花了4k多点给家里老人配的12代i5+单条32G,内存还是单通道呢,照样6的飞起。老人不太懂电脑,现在装满了各类全家桶,开机依然神速。

老平台还是拿来玩吧,突出一个折腾的乐趣,生产力工具还是要简单可靠

网友:
我觉得4150左右的就很好了。固态必须安装。内存8*2显卡看自己需求。E3 价格高了不划算。

网友:
H81用DDR3内存,现在看已经没有啥升级价值,建议彻底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