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的22-10与23-10一个是有刷一个是无刷如何选择

楼主(2023-11-02):
东成22-10与东成23-10两个12V手电钻,用的是同一种电池,一个有刷一个是无刷,外形也几乎一样,如果买的话如何选择?请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2个同时买吧,没有去对比是有伤害的

网友:
12v差了点,感觉16-20v的靠谱

网友:
价格一样,肯定首选无刷的.

网友:
选无刷的不错

网友:
价格差不大,选无刷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这还用问?肯定是买无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这还用问?肯定是买无刷啊。

有刷无刷都用过,就是想知道这两款怎么选?

网友:
看使用频率,频率不高几年用不完碳刷的,的选有刷就完事了,线性好,不容易坏,易维护,无刷的坏了基本等于买台新的,有刷的换个开关电机也就20元不到,长期基本放不坏。且低价的无刷,基本没有霍尔,低速线性不好,扭力小。

网友:
优选无刷的。

网友:
这玩意,电池最贵了,便宜的肯定不好,贵的又怕碰上奸商

网友(2024-06-07):
确实低价无刷无霍尔电机还不如有刷,看楼主主要拿来干什么,家用扭几颗螺丝,拆卸电器什么的就买个有刷,线性好啊,也不会拧坏螺丝,如果是拿来干点小工程什么的主要拧燕尾螺丝啊膨胀螺丝什么的还是无刷吧,扭力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