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4 内存条,inter专用?

楼主(2023-11-02):
DDR4 内存条,inter专用?

3600X   微信 B450的主板能用吗

看中了这两款,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还有intel专用内存条?只听说过AMD专用内存条.

网友B:
以我个人了解,所谓的专用条往往是体质特殊条,不是好的那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个人了解,所谓的专用条往往是体质特殊条,不是好的那种颗粒。

百度查了下
说是 服务器颗粒
bit4 啥的
有些人评论的是
AMD  不带G(无核显的U) 基本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查了下
说是 服务器颗粒
bit4 啥的

有的U不带核显,但是是用带核显的U改的,这种也不能用,比如5500

网友:
买全兼容条,别买专用条

网友:
头一次听说intel专用

网友:
还第一次听说intel专用内存条?只听说过AMD专用内存条,学习了。

网友:
不管是啥条,买终身质保的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查了下
说是 服务器颗粒
bit4 啥的

服务器的ECC是独立存在的,去掉ECC,内存条就能直接用在普通机器上,开机后,所有的BIOS会自检ECC,支不支持ECC,还得看主板,跟U没关系,跟颗粒更没关系。

网友:
专用内存条 往往是劣质条的代名词 !

网友C:
所谓intel专用条就是用洋垃圾服务器内存拆机的4bit颗粒拼装的,intel平台和AMD非APU都能用,AMD APU以及APU屏蔽显卡后的cpu均不能用。比如,R5 3600X能用,而R5 5500和R5 4500就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intel专用条就是用洋垃圾服务器内存拆机的4bit颗粒拼装的,intel平台和AMD非APU都能用,AMD APU以及APU ...

经过大佬的解释  豁然开朗

3600频率的,沃存内存条 时序CL18   (inter专用)
3200频率的,沃存内存条 时序CL16     (inter专用)

3200频率的,酷兽 内存条 时序18-22-22-42   (inter专用)

两种时序区别大吗?

我这种R5-3600X直接用 inter专用条就行了吧?

网友:
个人不建议买专用的,兼容性差

网友:
杂牌的买来意义不大,市场上威刚的也就这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intel专用内存条?只听说过AMD专用内存条.

英特尔专用条也挺常见,常见的就是金百达黑爵就是英特尔专用条!价格比一般条子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ECC是独立存在的,去掉ECC,内存条就能直接用在普通机器上,开机后,所有的BIOS会自检ECC,支不 ...

服务器的是4bit颗粒,我们普通台式机是8bit颗粒,3.4代内存的时候用服务器颗粒的内存条带宽会少一半,5代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这些专用条兼容性稳定性很差,一般不建议买来用

网友:
宁愿花多点钱不买专用条

网友:
专用条,山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