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关于音频放大集成块TEA2025的放大增益的疑惑

楼主(2023-11-02):
近期修理一个用音频放大集成块TEA2025做的电脑音响时,走了些弯路

这是2年前的一个电脑音响,由于长时间通电造成的后果,惨不忍睹

缝缝补补又三年

用闲置的小板改造的,线路连接好后,有音,但调节到最大感觉音还是有些小,调节音量电位器也可以调节大小,凑合着用了一段时间,近期又回到我手里,到底时哪里的问题?
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测试电位器没问题,电压也没问题(变压器整流得17v,加1812稳压块得12v也没问题,为了安7812方便直接去掉了TDA2030和散热片)线路连线焊接也没问题,去掉了中间的USB播放器,还是不行,
换集成块也没效,最终锁定应该是集成块得外围元件参数的原因,

这是网上给出得典型线路图

6脚和11脚的外接元件决定放大的增益,C=100uf,R=0,增益最大,看我这块小板C=47u,R=150欧,原板是470欧,手中另外一块是330欧。

果断短接电阻,换上100u电容,感觉声音变大了。
=====
困惑:
从资料上也没弄明白电容电阻值是如何影响音量大小的,请有懂得坛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台麦兰的音箱,用的是TDA2030A,就是声音小,而且芯片还发热,换芯片无效,最终查出是负反馈电路中几UF的小电容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热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
谢谢科普,这东西玩的少

网友:
这玩意儿没有修理价值, 以前是声卡上用的多,  功率不大, 现在的随便那种数字功放都秒杀

网友:
烧穿了,当时得多剧烈

网友:
烧得多剧烈啊。随便弄个功放都比这好。

网友B:
TEA2025用9V,12V会让芯片发热巨大,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2025用9V,12V会让芯片发热巨大,容易烧。

有散热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热保护起作用了?

不是保护,一上来就音量低,不是过一会才音量低的

网友:
花几块钱换功放板比如TDA2003   12V电压

网友:
大概就是负反馈大小吧。直接影响增益(放大倍数)

网友C:
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的下拉电阻,越小增益越大,至于电容,那是对付单电源的,双电源的话不用电容亦可。

具体请查看运放IC的典型分析电路。(注意2025内部有一个R2,所以限定了最大增益,外部不要电阻最大,加电阻相应变小)

网友:
感觉至少十年前的产物了,现在集成化很高

网友:
太危险了,还好没有起火。

网友:
这种改造最好上成品数字电路,不超过35v的单双电压改单可以上tpa3116d2,从5v就可以响直到35v,功率2x50w。。改了好几个2.1了,发热低,轰隆隆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芯片烧的够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的下拉电阻,越小增益越大,至于电容,那是对付单电源的,双电源的话不用电容亦可。

具 ...

感谢回复

楼主:
从网上搜到的:
立体声模式的增益调整,增益由片内电阻R1(10k)和R2(50Ω),以及Rf和C1的容抗共同决定。(图中w我觉得应该是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