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笔记本迷你usb小音箱 , 单声道的!

楼主(2023-11-02):
其实我要买块小的立体声功放板来改装之前上当的漫步者网络音箱, 看到这小音箱也就10块钱,想想不如直接买个

拆开一看
缺了一块功放芯片
音频2芯线输入
输出两路并联的!

网友:
除了缺一块芯片还缺几颗贴片元件不过这种小喇叭用PAM8403也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
其实我想,一个电子管,加上滤波,就能冒充功放了。

网友:
成本控制的需要,能省就省

网友:
这种小音箱还有单声道的,没想到

网友:
竟然越来越省了,这样搞如何保证效果啊,果然劣币逐良币

网友:
这个很多东西都听不到吧。低音 中音 高音 都不能表现。浪费钱!

网友:
够节约,简直是侮辱劳动人民的智商.

网友:
缺了一块功放芯片 可以自己买来安装上,外围就几个零件而已

网友:
芯片都打磨了,有没可能芯片也支持双声道只是接成单声道使用,这样就有改的可能 了

网友:
大概率是8002,单声道的芯片。

网友:
还不如用红包撸个现成的PAM8403模块,也就几毛钱的事情

网友:
驴粪蛋子外面光

网友:
这板子 质量确实不行啊

网友:
即然要换就直接换PAM8406吧 5V 4欧 3W 能推的更好.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之前弄了个接收音机喇叭用

网友:
飞线厉害,不过居然不是牛屎芯片,这点还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8002单3w功放,也是数字的。可改pam8403是2x3w,贵一点5块左右的pam8406是2x5w防自激。。箱体厚实可换二手jbl喇叭之类的也行,大把的估计真假难辨看着唬人就行了,看菜下饭几块到几十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