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夜灯有低电压版本么?

楼主(2023-11-02):
手上这款是220v版本的,非常省电,
这种在客厅用不错,
在室外用,是否最好用低压版本,
毕竟220v插卡放在室外怕被人偷电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省电?这玩意不亮灯比亮灯还费电

网友:
把里面的阻容电路拆了直接接直流电

网友:
一般是阻容降压的,短接了降压部分就可以5V供电了

网友:
个人感觉直接改直流,不容易。很多都是容阻降压到几十V电压,然后串联灯的。很少会降到5V以下

网友:
有很多不是电池供电的么

网友B:
把阻容中的限流电容及泄放电阻移至室内扦电处即可

网友:
可以呀,你会弄就好

网友:
充电的放外边,容易连灯带电都一块离家出走

楼主(2024-02-16):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省电?这玩意不亮灯比亮灯还费电

为何不亮灯比亮灯还费电?

网友C(2024-04-14):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省电?这玩意不亮灯比亮灯还费电

我有个小夜灯也是,功率计测试的,晚上亮起来2w,白天灭灯反而2.3w,离谱

网友:
这种灯是不是日夜都在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小夜灯也是,功率计测试的,晚上亮起来2w,白天灭灯反而2.3w,离谱 ...

灭灯2.3瓦是不是夸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灭灯2.3瓦是不是夸张了

非常确定是2.3w,就是那种七彩蘑菇灯,白天灭的时候摸外壳温温的,二楼也是类似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阻容中的限流电容及泄放电阻移至室内扦电处即可

把阻容中的限流电容及泄放电阻移至室内扦电处,具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阻容中的限流电容及泄放电阻移至室内扦电处,具体怎么搞?

限流呗,大致像维修插座里串15w灯泡,电磁炉就不会加热干活(没电流呀或者说没功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亮灯比亮灯还费电?

这种夜灯内部电路图。光亮时,3极管饱和导通,相当于短路,LED不亮。光暗时,三极管关断,LED发亮。所以不亮灯比亮灯费电。

网友:
小夜灯一般都是1W的,有5V_-——USB的小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