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onicare HX243W电动牙刷不工作拆解维修

楼主(2023-11-02):
空内贴纸用镊子夹出来看到螺丝,拧掉后把后盖撬出来

黑色框架也有两个卡扣卡在外壳上,撬出卡扣倒过来前面金属顶在桌子上用力顶出来,发现感应线圈1条出线表面铜绿(进水导致)和电路板焊接点断开,减掉有铜绿的铜线后把线圈拉出来点铜线焊接上去,电路板表面有进水腐蚀现象,充电指示灯也坏掉了,拆了颗蓝色灯珠换上(套上外壳在暗光处才看得到,红色灯珠效果会好点,充电时像呼吸灯一样的)。
修好后在铜线上抹了点硅橡胶,聊胜于无,外壳拆除痕迹用免钉胶修复了下

充电电流180ma左右,空载75ma左右

飞利浦的还是很有份量感的,水一贴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请问那根硅橡胶固化后是软的还是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请问那根硅橡胶固化后是软的还是硬的。

软的,不像ab胶那么硬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假货啊,我拆修了好多的飞利浦的电动牙刷没见过这样的,超声波机构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假货啊,我拆修了好多的飞利浦的电动牙刷没见过这样的,超声波机构也不一样 ...

那我也不知道啊,领导的,咱只管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用过几种,感觉还是普通牙刷靠谱.

网友:
这个还不错,还有一个固定螺丝,俺的那个就没有螺丝,根本就无法拆开

网友:
信用卡积分兑的吧!

网友:
感觉没必要修了,某多洋垃圾新的也就40多

网友:
做工有点山上的感觉,不象原厂的,看来买这些东东要注意一下

网友:
飞利浦的小家电,基本都是代工了,还能指望啥,能用就不错咧。

网友:
手艺不 错,牙刷有螺丝拆开容易一些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估计是山寨货,我家有飞利浦最便宜的用5号电池的型号,板子都比这个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