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5C改LOZ变半个117C

楼主(2023-11-02):
1.大家都知道网上也有115C改117C,添加原件之后调换识别电阻显示117C,重新校准就变成117C了

1.看到了有人回答,只改LOZ是可以这么改的,具体怎么改就不知道了,改过之后需要校准才能正常使用,

2.大家都知道117C相对于115C最有用的就是LOZ,NCV其实用的少,

3.LOZ好像就需要几个元器件,一个热敏电阻,还有啥不知道,

4.如果是这样的话,115C就可以最少的钱添加最有用的功能了,还是很不错的

5.有没有专家知道只改LOZ功能需要添加那些原件

网友:
档位拔盘那里少了那一档怎么办?怎么样才可以切到loz?

网友:
为啥要用这么好的表,感觉几十百来块也能用

网友:
要性价比,远离福禄克吧.

网友A:
我怀疑固件都不一样,否则早就有人改好了。

网友:
手持115c,观望一下

网友:
估计前壳也要更换吧。

网友:
改起来有点难吧,,程序应该有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固件都不一样,否则早就有人改好了。

那个抖音的马洪不是有2个功能都改的视频吗,改装费用是18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抖音的马洪不是有2个功能都改的视频吗,改装费用是180元

NCV要加装3个三极管一个IC以及一堆阻容。

至于其他2个功能,应该就是档位要能停在那个位置,因为115C在那个位置没档位。

至于开机型号显示,有可能是识别跳线实现的。

有两块表的话,比对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网友:
LOZ功能很好用吗?
手持115和117来对比一下,117多了两个档位啊

网友:
Loz 貌似不仅仅是低阻抗,还有 交直流 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抖音的马洪不是有2个功能都改的视频吗,改装费用是180元

+180直接买117不香?除非115是捡来的

网友:
哈哈哈哈哈  买115/117,坑巨深!已经被他们深度挖掘了,各种配件改装应有尽有!

网友B(2024-04-01):
LoZ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Z到底有什么用

LOZ测纽扣电池电压用过,我车钥匙的纽扣电池普通档位测显示3V,但是车提示电量不足,LOZ测试只有2.6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Z测纽扣电池电压用过,我车钥匙的纽扣电池普通档位测显示3V,但是车提示电量不足,LOZ测试只有2.6V多点 ...

Low Zx,了解了。MF47B也有这个功能,测试电池性能的,相当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