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的读卡器校验数据不过,补焊修好了!

楼主(2023-11-02):
绿联的读卡器校验数据不过,求指教!

网上买了存储卡,使用绿联的读卡器跑圈不过,
换相同的读卡器跑圈正常,(TF卡和SD卡都出错,一直作为读相机卡用,读卡正常)

已经修复,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就芯片、卡座、还有TF和SD有两个共用的电容全部补焊了一遍。

网友A:
正好有理由换新的了...

网友B:
现在读卡器很便宜了

网友C:
读卡器买好点的吧,或者直接用笔记本上自带原装的也行

网友D:
读卡器不值几个钱,换了吧。

网友E:
感觉这类产品较容易坏,手中坏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理由换新的了...

补焊,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类产品较容易坏,手中坏几个了

补焊,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卡器不值几个钱,换了吧。

补焊,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买好点的吧,或者直接用笔记本上自带原装的也行

补焊,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读卡器很便宜了

补焊,修复了!

网友:
无铅焊锡焊接可靠性不如 含铅焊锡sn63pb的,也有可能是元件氧化

网友F:
居然是虚焊吗,不知道之前是怎么一直正常使用的,估计跟发热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是虚焊吗,不知道之前是怎么一直正常使用的,估计跟发热有关系 ...

经我对数据的测试是写数据有问题,然后读数据没问题,所以的话之前因为一直用于相机读卡,所以没发现问题。

网友G:
这么神奇,之前读取没错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神奇,之前读取没错误么

一直跟谁相机读取照片,一直正常。

网友:
玄学。玄学。玄学。

网友:
读不出来就扔了,没想到还能修。

网友:
修好了,买不了新的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