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L1.5螺丝刀头精度对比

楼主(2023-11-02):
最近想搞个小点的精密螺丝刀。选了手柄后,就是刀头。简单对比下

网友:
磨的方向的区别吧!

网友:
看上去第一把精致点
如果还不满意可以高目数砂纸打磨下。

网友:
这个精度是咋对比的,有规范么

网友:
大口的对应宽口的平口螺丝,小的对应的是窄口螺丝,不需要太高的精度都能使用

网友:
切削反向不一样。
要看刀头是否平整,宽度一致,硬度高有韧性更好了。我买过史丹利的一字螺丝刀因为不平整退过,无论国产还是大牌都有做不好的。

网友:
看起来第一个精细

网友:
精密螺丝刀?LZ是要安装量子计算机核心部件?还是用来调整光刻机的镜片位置?

网友:
这个精密度怎么个对比法?

网友:
工匠精神,手搓螺丝刀,高精度,秒论坛13合一、22合一、23合一

网友:
应该是机床铣加工或者磨加工的刀痕吧

网友A:
买南旗的批头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南旗的批头就完事了。

上面的是博格

网友B:
这个螺丝刀直径很小吧,大一点的螺丝刀都是把前面锤扁,变宽后再磨两侧和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刀直径很小吧,大一点的螺丝刀都是把前面锤扁,变宽后再磨两侧和头上 ...

1.5mm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多高级,实话。

网友:
这样子也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多高级,实话。

工具,没什么高级不高级,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