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控制器寻找三速线

楼主(2023-11-02):
买了个摺叠电动车,自带所谓动能回收,就是防滑行,下坡不爽,想拆开看看,很难拆,就想换个控制器,刚好手头有一个,想换上

当时买来就缺失很多接线,三速线,防盗均无接线

sh高刹 sl低刹 ds倒车 zl助力 sd信号 xs限速 xx 霍尔信号这些都没问题,可是三速呢,防盗呢,还有个SV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都标出来了,还是查定义吧

网友:
直接与厂家联系,这个各个厂家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不爽归不爽,不过我觉得安全性要好一些...

网友:
防盗应该是电子刹车,高/低位时推不动,也不能骑
三速就是字面那个意思,有的车没转把,有一个三速开关
SV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