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龙头上的短嘴软管咋拆下?

楼主(2023-11-02):
水龙头坏了换新的,原来2根软管只拆下了长嘴的,短嘴的拆不了,咋整?

短嘴在深洞里,没有工具够到它,拧软管只能滑转,嘴子纹丝不动,怎么办?

网友:
软管不换吗?看水龙头座体疑似锌合金,如果非铜体或不锈钢还是都换了吧。
软管应该不要了吧,用力把打滑那头使劲拽掉吧,然后可以钳住拆了。

网友:
无损拆软管很难,如果卡住了的话。
倒是有有损拆除软管的工具,某宝上有卖,不过这个只能留头不留管了

网友:
都已经滑转了,都换了吧。

网友:
无损拆卸比较难些,如果是换新的用铁钳夹住拧出来。

网友:
先拧断,如果铁件留里头了用尖嘴钳捅进去转出来

网友:
使用尖嘴钳可以夹住,不要保留软管就能拆下

网友:
龙头用榔头砸开

网友:
我记得这东西不用拆吧?新龙头上没这两根管子吗?

网友:
好像都是一整套换掉的,水管方面时间长了就这样,该漏的常常堵死,一通不通,该紧密密封的,止不住的漏,烦死。

网友:
拆这一般都得用专用工具

网友:
上尖嘴钳子或者自己用厚一点的铁片弯一个六角扳手插进去拧

网友:
有专用工具的,或者你自己做一个

网友:
你现在是要保什么?
保大还是小保?
保小就拿手砂轮把那个底座环切一段,深洞变浅洞或者是切到没洞,然后扳手加管钳拆掉软管来用。
保大,那就随便生拉硬扯把软管先搞下来,然后找个断丝取出器或者比水管直径稍粗且有一定粗糙度的东西慢慢砸进去,然后把那段螺丝头退出来就行了

网友:
有专用的工具。都成这样了,有买工具的钱,不如一起更换了。

网友:
拧软管只能滑转,说明软管已经废了,剪断用反牙丝锥退出来。

网友:
这个破水龙头,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用钳子夹住拧,断了就里面楔个螺丝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