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针式打印机无刷步进电机

楼主(2023-11-02):
用手转只有0点1伏加齿轮改发电机可行不。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可以,值得一试

网友A:
你试试如果在2000转每分钟的情况下,能有多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如果在2000转每分钟的情况下,能有多高电压

一秒3转,麒麟臂也受不了

网友:
感觉太小了,

网友:
这电机好精致

网友:
这个想法 脑洞好大

网友:
电机看着不 错,想法有创 意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加上齿轮,搞个手摇的

网友:
都说步进电机不能拆,一拆就没劲了

网友:
发不了多少电,到废品站买个坏的1000-2000瓦伺服电机几十块钱手拧转动灯泡就亮,那个能发电挺多的。

网友:
打印机也是机电一体化的设备

网友:
可以试试,一般都可以改

网友:
可以试,要改线圈接线头

网友B:
改发电机效率不高,也麻烦。这拆了转子容易失磁。
不如电扇摇头电机,自带减速齿轮那种,一转就能点亮小灯泡

网友:
转子还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做发电机估计也就能有3瓦左右的功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发电机效率不高,也麻烦。这拆了转子容易失磁。
不如电扇摇头电机,自带减速齿轮那种,一转就能点亮小灯 ...

摇头电扇是定频异步电机,转子剩磁很难点亮灯珠,得在转子开孔,嵌入磁钢。或者买没罩子微风吊扇,220v低速永磁电机,手转能让灯珠闪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摇头电扇是定频异步电机,转子剩磁很难点亮灯珠,得在转子开孔,嵌入磁钢。或者买没罩子微风吊扇,220v低 ...

不对呦,摇头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还可以用麻将机拆的那种电机,个头更大,同样也是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