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公网ipv4 nat1端口映射nas方法

楼主(2023-11-02):
目前有两种方法  都不需要经过第三方 后期不需要费用
ipv6网络
优点:利用运营商的ipv6公网地址可以直接访问,配合ddns使用更方便
缺点:要求访问方也要有ipv6,目前单位,公司一般不会开ipv6
ipv4 网络  端口映射访问(具体原理nat打洞,插件lucky)
优点:无需宽带有公网地址,宽带nat1类型就可以从运营商获取ipv4的公网和端口,兼容性更好,对方有正常网络就行了
缺点:公网端口不固定(公网地址可以绑定ddns)路由器重启或者重新拨号后会改变,目前是利用机器人自动推送到企业微信或者飞书,网页可以使用中间页自动跳转到对应地址和端口

网友A:
IPV4的穿透 需要付费吧

网友B:
电信和联通是可以向运营商提出开通动态公网IP的,虚拟服务器做下端口映射,用DDNS就能打通外网的。其他的花生壳等工具,流量受限,传输下小文件问题不大。

网友:
Tailscale属于一种虚拟组网工具,基于WireGuard。他能帮助我们把安装了Tailscale服务的机器,都放到同一个局域网。也就是我在家里的NAS和PC,还有父母家的PC,甚至云服务器都能放到同一个局域网,支持生成IPV4、IPV6地址。

功能和zerotier一样,不过0配置,安装完毕登录即可,超级简单,测试访问速度也不错!!!

客户端有NAS、Windows、Linux、安卓、苹果Mac和iOS(需要美国区账户),基本全覆盖。

群晖新套件:Tailscale极速组网 内网穿透 支持DSM6、7 - 我不是矿神 (imnks.com)

网友:
电信可以申请地址

网友:
这样做并不安全

网友:
安全方便不能兼得

网友:
白裙和白威联通都有ddns工具穿透内网的,威联通升级过服务器后,目前的工具也不差了。其他的穿透方式除了开通公网ip或花生壳付费外,都不能确定是否安全。处在局域网外,任何安全其实也只是相对的。

网友:
Nat1宽带都不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V4的穿透 需要付费吧

这种是利用nat打洞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利用nat打洞实现的

nat打洞正式名称就是内网穿透,你说的也就是基于免费服务的内网穿透,大内网哪有不穿透直接映射端口的办法 否则那些收费的穿透工具卖谁啊?

网友:
IPV6好多光猫防火墙禁止进入,只能光猫桥接。

网友:
zerotiger也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信和联通是可以向运营商提出开通动态公网IP的,虚拟服务器做下端口映射,用DDNS就能打通外网的。其他的花 ...

现在我们这边都必须光猫拨号,不给桥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们这边都必须光猫拨号,不给桥接了

现场安装师傅是不会开通的,打服务电话试试

网友(2023-12-03):
哎,单位没IPV6

网友:
nat4怎么办啊

网友(2024-08-28):
ipv4 网络  端口映射访问 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做哇

网友:
IPV4穿透现在我的免费使用方法是花生壳注册得到2个免费端口,使用DOCKer运行花生壳插件,来现实内网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