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ibm 08K8210电源如何改电压

楼主(2023-11-02):
拆了一个ibm 08K8210电源,请教一下如何改电压,低压侧的16脚芯片是m104ai,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图片上传有些慢

网友:
直接接一个降压模块用吧

网友:
想改多少?是高还是低?

网友:
改电压太复杂

网友:
松下笔记本电脑用16V的我买了几个,小鱼卖掉,再买个就是。

楼主:
嗯,这个就是16v的,想改成12v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就是16v的,想改成12v

这个是电源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源的图纸

下载还要扣-55
弄个链接吧

楼主:
啊,我没有设立扣家元的啊

楼主:
IBM08K8210适配器电路图,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5DJPrV6XqPzTr0q-uVMNg?pwd=4ucx 提取码: 4ucx

楼主:
引用 楼主:
IBM08K8210适配器电路图,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5DJPrV6XqPzTr0q-uVMNg?pwd=4ucx 提取码: 4ucx  ...

IBM08K8210适配器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还要扣-55
弄个链接吧

好了,我重新发了图纸和链接,感谢提醒

网友:
电子垃圾群里买一个12V4A的,10以内
这个做工好的留着,

网友:
真品,大厂工艺~~

网友:
我靠,滑动屏幕不小心碰了一下55家元没了,啥也没看

网友:
这个电源改了有点可惜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