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实木小花架大改造,摇身一变是不是更实用了?!剩下的还能做个马桶脚踏

楼主(2023-11-03):
搬家舍不得扔掉偶的花花草草们,还是带了不少过来,LP又买了些月季啥的,显得阳台位置有点紧张
LP就买了俩实木小花架

一堆的散件要自己组装

装好的样子原本是这样

这明显放不了几盆花,不但大点的花盆放不上,而且还占地面
所以考虑怎么改一下
这么放也偏小了

最终确定这个合体方案

先把顶上这块小板

拆散

薄片钉在大板上,铺满可以多放点

侧面木条上打孔,顶板小木条也打孔

先把这部分组装起来

装好的样子

两边插上木条,基本形状就出来了

边腿就这样固定

为了止转,边上打颗限位螺丝
PS:倾斜角度刚好调到边腿和中间腿能放稳

边腿下端空了再找一次性筷子插上

放阳台窗边看着很合适呀,上下两层都能放花草

但中间腿单边了,这个也不难解决,把外侧腿移到内侧刚刚好

剩下的材料锯锯还能凑个矮架子

LP说当马桶脚踏正好

还有多余的材料,另找了木条再凑了一个矮架子给孩子当置物架
新改的花架还行吧,至少比原来的看着顺眼一点

网友A:
你的阳台大,能放那么多,我可不行!

网友B:
窗台上多出来的,可以把里面的支脚截断一点,这样就能靠里放了

网友C:
建议元首要上漆防腐,要不过不了多久花盘渗水就会把木架子腐朽了。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小了点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用淘宝的签到红包买不锈钢角码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大大的赞!

都是没事瞎折腾的

网友:
兴趣广泛+多面手=元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阳台大,能放那么多,我可不行!

阳台也不大,左右两边都摆上大点花盆了,还有些只能放空调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台上多出来的,可以把里面的支脚截断一点,这样就能靠里放了

嗯嗯,偶是把靠窗那条中腿换到内侧了,完美搞定

网友:
这个木架子楼主改得不错,但原架子本身的做工有点糙

网友:
元首新房几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元首要上漆防腐,要不过不了多久花盘渗水就会把木架子腐朽了。

偶都用了接水托盘的,不会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小了点

这样横排开,放偶家阳台还行,大小差不多

网友:
还是木质材料好处理,如果是铁制品估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木花架摆花,效果不错。

楼主:
哈哈哈,都是瞎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