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金正插卡音箱奇怪故障,有兴趣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11-02):
         一台带FM收音、蓝牙和语音提示的插卡音箱,使用2个月后出现奇怪故障。当电压高于4V时一切正常,当电压低于4V时,就会出现连续不停的类似交流声的噪声,只是比交流声脆一些,且随音量的调节同步变化,而播放的音乐声音是正常的。在FM和蓝牙模式下也是一样,只不过蓝牙时噪声更大,几乎把音乐声音都盖住了。
         主控芯片是PDSA15E2C,查不到资料,应该是还集成了蓝牙和语音提示功能。充电管理芯片是FH8208。功放芯片是8002D。电路板背面除了显示屏和轻触开关之外什么都没有。
         用耳机听是没有噪声的,试着将功放芯片8002D的4脚接地,噪声消失。似乎问题出在耳机插座之后、功放之前。由于没有电路图,双面印板又很难看出电路走向,我有无从下手的感觉。恳请各路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是什么问题使噪声和电压有关呢?
             版主:怎么编辑时添加的文字不能全部显示出来呢?
         抱歉,有个细节我没说清楚。不光是用电池,直接插电或者用可调电源时故障都是一样。电压=4V就像是个阈值,>=4V一切正常;<4V噪声马上响起,再调高到4V马上消失。

网友A:
功放芯片8002D应该是模拟芯片,可能受到晶振的干扰,4脚是音源输入,这个接地了音乐还有吗,耳机没有噪音可能是没有经过功放芯片8002d,尝试下4脚输入端的隔直电容更换一下,就是与R22串联的,如果没有就加上,8002PDF指导书这个是0.39uf的。

网友:
我这个吴此故障,玩吗?

网友:
通病。更换 C25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
U2旁边的C25先换掉试试,可以换个固态的或者电解的,不用这种。

网友:
电池不行了,内阻增大,导致大音量放时纹波大。

网友B:
这个我有经验。这是由于电池内阻增大,供电不足导致的。根据你的描述,当音量增大,电压会极速跌落,导致供电跟不上,有些原件处于打嗝状态,就会出现楼主描述情况。用耳机需要电流小,电压跌落小,所以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换电池。

网友:
解决方法是换内阻小的好电池。

网友:
按4楼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r25虚焊或坏了,那声音也不好听,耳机输出是正常的,我那时怀疑是8002坏了,正准备换时,可能给板子一点压力,突然声音正常了一下,然后又不行了,果断把4脚前的电阻、电容都焊了一下,结果还没用,最后好奇若是没反馈电阻,会咋样,烙铁碰到5脚与反馈电阻的接点时,声音正常了,哎!之前我还用放大镜看过,那边没问题的,结果锡一融化,就好了。

楼主:
         抱歉,有个细节我没说清楚。不光是用电池,直接插电或者用可调电源时故障都是一样。电压=4V就像是个阈值,>=4V一切正常;<4V噪声马上响起,再调高到4V马上消失。

网友C:
这加油修好了分享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经验。这是由于电池内阻增大,供电不足导致的。根据你的描述,当音量增大,电压会极速跌落,导致供 ...

用过十几个电池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加油修好了分享下呢

如果修好了一定。

网友:
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FH8208是锂电池保护芯片,这款金正插卡音箱使用的常见的二极管降压充电,锂电池保护电路过充保护停止充电;这种充电方式对锂电池伤害有些大。采用的可拆卸电池仓,建议先换节好一点的锂电池看看问题是否存在?不行的话,考虑锂电池保护芯片是否有问题?可以绕过保护芯片,接电试一下。

网友:
换个电容再测试

网友:
换块功放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退偶问题,在c25上并一个100uf电解电容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8002D应该是模拟芯片,可能受到晶振的干扰,4脚是音源输入,这个接地了音乐还有吗,耳机没有噪音可 ...

4脚对地是用镊子临时的。隔直电容就是C22,换过几个大小不同的,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