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最近想买个SSD做移动系统,有合适的推荐吗?

楼主(2023-11-02):
最近想买个SSD和硬盘盒做移动系统,上狗东看了看,铠侠的RC20,1T,339,看评论说发热挺大的,有用过的推荐下?

网友:
SM2320不是挺火?

网友A:
确实发热大点,毕竟有缓盘,主控也相对比较老了
其实最适合转换成移动硬盘的固态除了2258XT 59XT/2 PS3111这些入门级SATA主控,就是SN550 570这些PCB布局比较简单的无缓NVMe了
自己用的海力士BC901 1T配RTL921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发热大点,毕竟有缓盘,主控也相对比较老了
其实最适合转换成移动硬盘的固态除了2258XT 59XT/2 PS3111 ...

这样,我想有缓存做系统是不是会快点

网友:
自己用的RTL9210B 配西数SN520 温度低

网友B:
     海力士 英睿达 intel  三星... 不少原厂颗粒品牌可选,如果台式机主板上有SSD散热片其实温度无所谓,

网友:
主要是接口速度

网友:
三星sm961,1tb四百出头,耐用还保值

网友C:
移动系统?是指WTG? 那应该首选固态U盘吧,带着走非常方便。

网友D:
wtg还是买固态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系统?是指WTG? 那应该首选固态U盘吧,带着走非常方便。

是的,只是不太喜欢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tg还是买固态U盘吧

只是不太喜欢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 英睿达 intel  三星... 不少原厂颗粒品牌可选,如果台式机主板上有SSD散热片其实温度无所谓, ...

发现又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发热大点,毕竟有缓盘,主控也相对比较老了
其实最适合转换成移动硬盘的固态除了2258XT 59XT/2 PS3111 ...

用sn550 做了一个,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