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终于安装好windows11系统了,就是不能充电...

楼主(2023-11-02):
历经长时间折腾,终于在手机上安装了windows11系统。发现播放视频、办公系统的word、excel、ppt、pdf都能轻松解决,可以wifi上网、扩展坞有有线功能也可有线上网。只有四个不足:
windows下电话卡不能用(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流量)、屏幕触控基本无效、手机声音不能用只能通过扩展坞播放、windows下手机不能充电。

其实别的都问题不大,主要是充电太受影响了。windows下只能用电池的电,带充电功能的扩展坞也只能安卓下充。最糟糕的,windows系统下关机仍不能充电。充电需要开机到安卓才行,安卓下管理仍可充电

最后一个图:开始怎么也搞不明白怎么关机,最后在这个windows图中找到

楼主:
windows系统下关机仍不能充电。
充电需要开机到安卓才行,
安卓下关机仍可充电
------关机以后不就一样了吗?为什么还要看之前从哪儿关的机。不懂这个原理

网友:
用windows后,难道是关机后也不能充电?关机后还管用?

网友A:
win系统下部分硬件没有驱动程序,电源管理部分停止工作了吧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手机,各种手机都能装这个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手机,各种手机都能装这个系统吗?

不行,好像华为的基本不行,我两台三星w20也不行。不的话就装,毕竟12G运行内存512G存储非常适合

楼主:
红米k20pro尊享版。也是12-5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下部分硬件没有驱动程序,电源管理部分停止工作了吧

看来是windows下不工作

网友:
直接从电池接两根线出来外挂充电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系统下关机仍不能充电。
充电需要开机到安卓才行,
安卓下关机仍可充电

同问,关机充电应该在底层

网友:
以前的Windows mobile还有安卓刚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关机闹铃功能,后来安卓才加上的

网友:
之前B站就看过有人做了个扩展坞,把OTG、充电功能都独立模块整合到里面了。

网友:
驱动不到位  等高人吧

网友:
这只能做测试,没有办法实用。

网友:
不能充电实用性就不强了

网友:
手机性能指标是多少才能装WIN11呀?
4+128的能不能?哈哈

网友:
这是什么手机?好高级的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