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 “文件内容搜索” 软件

楼主(2023-11-02):
办公有5000多个文档文件。按类型分类:
80%  Word、Excel类型
10%  WPS类型
5%    PDF类型
5%    RAR、zip压缩包(内含Word文档)

按大小分类:10k~100k 占90% ,100k~10M(含图片)占10%

文件命名无规律:
比如“统计6.doc”,里面的内容是2016年3月销售额。
比如“统计B.docx”,里面内容是双桥公司还款记录。

求文档内容关键词搜索软件。
比如:
“原料”。就能找出内容含“原料”的所有文件。
泉山区。就能找出所有含泉山区的文件。

因有5000多个文件,要求搜索速度越快越好。
若搜索一个关键词,象全盘杀毒一样。那不可接受。

网友:
文件内容搜索

网友A:
文件夹加入入索引啊,搜索的时候任何内容前面你都加一个*,不然很可能搜索不出来,搜索是7不如xp,10又不如7模糊性好,win11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夹加入入索引啊,搜索的时候任何内容前面你都加一个*,不然很可能搜索不出来,搜索是7不如xp,10又不如 ...

您说的是搜索 “文件名” 吧?

文档里面的内容 “2分阀门” 能搜索到吗?

网友:
自带搜索也有内容搜索,在搜索选项里勾选就可以了,试一下看慢不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搜索 “文件名” 吧?

文档里面的内容 “2分阀门” 能搜索到吗?  ...

打开系统的“索引”功能,并且把需要对内容建索引的文件夹加进去,系统闲置的时候就会搜索文件夹内容,建个搜索目录,搜索内容就比较容易了,记得然后搜索前面先打个*,这样可以模糊匹配,有更多的结果出来,
我以前十多年都打开索引,把资料文件夹加进去,方便搜索资料,包括文本,文档内容,现在不需要就没打开了。

网友:
搜索文本内容工具

http://www.kkx.net/soft/74827.html

网友:
Everything、Listary 和 AnyTXT Searche
everything只支持文件名,后两者支持内容功能。这三位是基于先扫NTFS索引,速度特别快。而且支持正则表达式,可以模糊匹配。

正则是一个会掉头发的火星语,得付出学习成本,但好处是可以用
统计[\d|a-z|A-Z]*\.docx?
过滤出

这些就可以跳过

网友:
一直在用Everything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用 Archivarius 3000,全电脑文件内容检索。这个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