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时隔五年,升级电脑(i5-8500升级为锐龙R5-7600)

楼主(2023-11-02):
2018年6月份更换了I5 8500 加b360m迫击炮,加ddr3 2400 8*2 16G套条,当时内存贵的离谱,这16G花了999 。。。。
期间迫击炮更换过话说得重炮手,后又换过技嘉 gaming-x 雕牌~
其实这一代御三家(一般中端为华硕tuf重炮手,微星迫击炮,技嘉小雕)锐龙小雕和电竞雕的用料最好,散热最好,迫击炮散热次之,重炮手用料三者中最拉跨。
但多多牧场没有小雕的套装,就下单了B650M迫击炮.

下面是一些装机图,图片较多,请流量党注意下。

这次升级主板内存CPU三大件,另外电源散热器也更换了。

简单介绍下:
主板+cpu 微星迫击炮b650m,锐龙 7600(从01年开始第一台电脑就intel的赛扬850,到i5 8500,都用的intel,这次打定主意,用下amd的,yes!~)
电源为鑫谷GX850 ATX3.0 850W电源,(之前i5平台加5700xt,加几块机械硬盘,wot游戏时,整机输入功耗380w左右,电源酷冷的战斧3 500w,有点吃紧了,这次直接拉到850w,后测试发现整机输入功耗达到了400w以上(220v端输入,向日葵插座测得)看来换电源也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散热器是11年左右在电脑城买的酷冷的双热管散热器,一到秋天 天气冷了后,启动那几分钟估计硅脂不行了,会叽叽嘎嘎的响几分钟才能平静下来,这次之换个双塔双风扇的。
以上就是这次更换的配件。。

主板包装盒子一览

电源规格参数一览

全模组的,线材为扁线

ATX3.0 新出的12v hpwr接口,我的5700xt老显卡用不着

线材还不轻,也没定制线,线材爱好者请轻喷。

CPU为散片,又锐龙LOGO贴片和散热硅脂一小包

主板看着全黑色,拿在手里比较重,两个m.2接口都有马甲覆盖,cpumos管子散热片很重。其中左侧的全金属的(华硕的重炮手这个部位有部分是塑料的)

另外两个M.2接口都是4.0的,显卡也是pci4.0x16的,曾有点纠结这个接口速度是否够用,当看过4090都才把3.0*16带宽吃满后,我就淡定了。

背板是一体式了,就是跟主板一体的,不是单独一片了,不用想那张图了,懂得都懂~~~

主板重量2KG,估计1KG都是散热器重量。

这代amd也学了intel了,cpu针脚放到了主板上,其实这点不见得就全是进步,针脚在哪边,都无法根本上避免不磕碰弄弯变形

内存槽上方的标识,boost,超频啥的。

PCI-E插槽设计有问题,当第一个显卡X16插上2槽或者3槽显卡时,下面的两个X1,X16插槽将被显卡挡住
而现在的显卡,不说4090这个怪兽,起码都是2槽位的。要是做一个x1的在显卡上面就会好很多

内存边上的供电部分,加24pin主板供电(实心的针脚)

这里明确标识了,优先使用2,4插槽

主板版本号

背面,这个铁片还扎实的

一堆认证,标识做在了背面

这里百度了一下,此外背板下部有标识case standoff keep out zone的白色绝缘涂层。这是由于现在的ATX机箱本身预装的铜柱孔位存在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防止用户误锁铜柱导致主板损坏。

散热器厚度很厚实,只是主板上方的比较小,有b站大神测试发现带7950x时和左侧温度能高出20多度以上

另外一面

主板配件,带wifi天线

主板外包装铭牌

内存金白达银爵 ddr5 6400 海力士 adie

老机箱一览,酷冷至尊仲裁者,2008年12月买的 转眼过去十几年了,还能继续战斗

换下来的雕牌b360 gamin x

显卡,盈通大地之神5700xt ,购于咸鱼,不知道几手的。

背面,透过缝隙看本质,估计是达到了灰电平衡。( ̄▽ ̄)"

18年迈的白牌 酷冷战斧 500w ,

雕牌已经使用一体式背板了

中场快乐水走起

固态为凯侠1t,不能用送的胶圈,会断的,我用的耐高温胶带,而且这个固态温度本身也不高,用上了微星自带的散热马甲简直是,小马开在了八车道。。

固态螺丝

主固态散热片

对比下重量

凯侠送的10g,

主板的33g。。而且散热垫更好

ddr4,5对比,其实老的做工看着更好

7921走起

风扇自带的,没用

7921出了名的难涂

最后大概这样

今天最大的主角实际是这个
当时买的时候没注意,到手了才发现,huge

这叫铜镀镍工艺~~~~看着比热管直触更高级

装上以后,感觉是散热器上装了一个主板。。。啊哈哈哈

换个角度也像。

内存刚好没有干涉

最后顺利开机,内存频率主板默认的,后来改成了6400

简单跑个分,cpuz

作为陪衬和对比,加入12100f,

总体上看,单核性能提升不到1倍,多核心性能一倍多一点,整体就算翻倍吧。啊哈哈

全帖子完毕~~~~~谢谢观看~~~~

楼主:
未完,待编辑

网友A:
这么多图,服务器都被楼主塞死了

网友:
i5 8500都淘汰了,我这还在用i3 4160的,好眼馋!

网友:
我想搞套13400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最后没有一个整体图么

网友:
我还在用E3的14年购买的,最近配了一个7600显卡

网友:
i5 8500换R5 7600感觉总体提升没多少啊,我的8500也是18年买的,目前没啥游戏需求暂时不考虑换

网友:
看完散热器,就知道我的电脑落后至少十五年了

网友:
与时俱进的升级

网友B:
跟我的i7 8700 同时代啊,我还没打算换呢,
12、13代的阴特尔个个都是电老虎,太tm费电了,我就想找65W的桌面CPU

网友:
8500日常也够用,我现在用1240都行

网友:
其实升级一下速度更快,使用工具软件和玩游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壕无人性啊,这鸡鸡都给淘汰了,话说壕的DDR2 2400 8G*2是在哪买的?

这个主板上的螺丝有点不对头,按理说应该是贴近主板那面应该面积大且平才对,这个看起来屁股是平的,靠主板那面是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图,服务器都被楼主塞死了

晚上又编辑了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i7 8700 同时代啊,我还没打算换呢,
12、13代的阴特尔个个都是电老虎,太tm费电了,我就想找65W的桌 ...

8700赶紧换,还能卖点钱

网友:
完全就是新装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8700赶紧换,还能卖点钱

留几年成古董,老值钱了

网友:
好几年没买过整体配件了,现在用的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不玩游戏,感觉台机整体功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