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慢几种访问GitHub方法

楼主(2023-11-02):
原创小白go

1.修改hosts文件

首先我们打开hosts文件,地址如图:

X:\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修改内容为如下:

185.199.108.154 github.githubassets.com

140.82.112.21 central.github.com

185.199.109.133 desktop.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08.133                                camo.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github.map.fastly.net

151.101.12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140.82.112.4                                                gist.github.com

185.199.108.153                                                   github.io

140.82.114.4                                                     github.com

140.82.114.6                                                 api.github.com

185.199.108.133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user-image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favicon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avatars5.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4.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8.133                            avatars3.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2.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1.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avatars0.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githubusercontent.com

140.82.113.9                                           codeload.github.com

54.231.132.25 github-cloud.s3.amazonaws.com

52.216.76.180
github-com.s3.amazonaws.com

52.217.12.116 github-production-release-asset-2e65be.s3.amazonaws.com

54.231.161.1   github-production-user-asset-6210df.s3.amazonaws.com

52.217.38.196     github-production-repository-file-5c1aeb.s3.amazonaws.com

185.199.110.153                                githubstatus.com

140.82.114.17                                   github.community

185.199.110.133                               media.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33                              object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33                               raw.github.com

20.221.80.166              copilot-proxy.githubusercontent.com

把上面的内容填充到hosts文件中去,在里面原先的最后一行添加上就可以了,然后刷新缓存,如图:

2.stream++

很多人觉得第一种方法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就祭出了另一个法宝,他就是stream++,看上去第一眼就容易让人联想到stream游戏社区,事实上,它的确是一个开源的stream工具箱,可以提供本地反代的功能,只是支持加速stream,github等多个平台。如图:

打开后我们需要登录才能使用它的功能,登录方式多种多样,随便选择一种即可。登录好后就选择github,这时我们把它对应的选项全部勾选。然后选择加速模式,由于hosts效果不理想,因为我们选择其它的代理模式,如图:

这里选择PAC代理模式,然后我们设置它的代理模式,如图:

此时我们就可以打开github,如图

3.steamcommunity

steamcommunity和stream++原理差不多,同样也是一个提供本地反代服务的软件,只是它的用法就比stream++简单多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软件的样子,如图:

可以看到,很精致的一个软件,使用它也很简单,首先我们点击设置按钮,就会出现设置界面,如图:

我们选择本地反代服务为Github访问,接着保存设置。然后该界面退出,返回主界面,点击启动服务按钮,此时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如图:

我们点击确定,等待导入证书,然后会弹出另一个提示框,如图:

我们仍然点击确定,此时证书安装完毕,服务启动,该软件便会在后台运行,此时再去打开github就很丝滑。

网友A:
这软件支不支持谷歌的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支不支持谷歌的访问?

支持Chromium内核

网友:
好特别的样子,收藏一下。

网友:
他是想出去外面。
github直连浏览器下载挂了N次,用了软件才下到了。感觉是某些日子更加难。

网友:
那些host哪里抄来的,行不行啊,有的行是错的!我给处理了下:
185.199.108.154 github.githubassets.com
140.82.112.21 central.github.com
185.199.109.133 desktop.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53 assets-cdn.github.com
185.199.108.133 camo.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github.map.fastly.net
151.101.12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140.82.112.4 gist.github.com
185.199.108.153 github.io
140.82.114.4 github.com
140.82.114.6 api.github.com
185.199.108.133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user-image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favicon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avatars5.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4.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8.133 avatars3.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2.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1.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0.133 avatars0.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09.133 avatars.githubusercontent.com
140.82.113.9 codeload.github.com
54.231.132.25 github-cloud.s3.amazonaws.com
52.216.76.180 github-com.s3.amazonaws.com
52.217.12.116 github-production-release-asset-2e65be.s3.amazonaws.com
54.231.161.1 github-production-user-asset-6210df.s3.amazonaws.com
52.217.38.196 github-production-repository-file-5c1aeb.s3.amazonaws.com
185.199.110.153 githubstatus.com
140.82.114.17 github.community
185.199.110.133 media.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33 objects.githubusercontent.com
185.199.111.133 raw.github.com
20.221.80.166 copilot-proxy.githubusercont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