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iatai对比strix电水壶耦合器

楼主(2023-11-02):
昨晚上。差不多半价抢了两个小米电水壶,1a。
到货感觉挺满意的,非常不错。
嘉泰耦合器我认为比这个英国strix的要好。
别的不说,就说这两个铜圈圈差别就挺大的。

网友:
我的美的都5年了,一直正常,天天使用很多次

网友:
盲选STRIX,技术含量不在那两个铜圈圈上。

网友:
裸露在外面的铜圈很容易触电!

网友:
kds系列的耦合器比这好很多

网友:
一体内胆还不错

网友:
认识真肤浅,真以为做好两个铜圈就以为自己天下第一

网友:
STRIX是设计最合理的,火线最安全。。。
任何位置用螺丝刀捅都不会短路触电。。。(当然图片中这种款式也是不会短路的小的螺丝刀可能会触碰火线)
国内防水款耦合器底座用螺丝刀捅会短路。。。

在国内卖,换成用国产的耦合器没有任何问题,国产的也通过设计变化规避了很多限制,这也是一条路。实际经过使用1500W水壶国产的完全够用了。只是不是最优设计

网友A:
这东西坏的地方大多是触点烧蚀,厂家都不愿意多花几毛钱用银触点,所以大多都是一两年就坏了,估计都是计划报废的锅

网友:
小米的还是很靠谱的,用了很多年了,疲劳了,没机会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坏的地方大多是触点烧蚀,厂家都不愿意多花几毛钱用银触点,所以大多都是一两年就坏了,估计都是计划 ...

这种小家电,如果把设计和用料全面优化,价格也不会 贵多少,但是他们是不乐于把产品做到用不坏的,如果一个电水壶用20年不坏,这样就不利于经济发展了。

网友:
由于strix的专利,国产的温控开关比strix多了一圈,放电水壶上去没有那么顺畅。
strix最外圈的是地线,顺便给你摸。中间针火线保护重重。国产的最中间是地线。
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俩设计得好。像联想7.9大头DC插座那样的,每条供电线有两个接触点,联想过6A大电流都没问题。而strix耦合器的地线只做了类似的一个接触点,这样一个接触点如果火地1800W一下子就糊了,应该做两个以上,火线零线都这样的结构结合才合理

网友:
我有个电水壶,可惜发热盘坏了,修不成了

网友:
宿舍十几个电水壶,基本都是触点长时间受热失去弹性导致接触不良,得有七八个吧,温控开关倒还好,目前只坏了三个

网友:
主要看耐用性,国产的一般使用年限短

网友:
8楼说的不错

网友:
电水壶基本都是这个容易坏!

网友:
这铜圈是带电的么

网友:
最外的应该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