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块钱一条的夸张数据线

楼主(2023-11-02):
没有测试,造型夸张,插头是包的金属皮,磁铁不吸,手碰触有冰凉感,带个指示灯,具体能过多少电不方便测,外表这么粗里边说不定很细呢!没法无损拆开。说是120瓦,我不太信。咋卖1块钱还包邮呢?其实我试过20AWG的2米过100瓦没问题。只要别细于这个应该没问题,按照快充算嘛,20V只需要6A电流而已,当然5V是没法120瓦的。

网友:
太粗壮了啊

网友:
如你标题所示,山上的吧?

网友:
这些统统是线皮厚,铜线细的产品,记得有视频平台破拆过,场面感人

网友:
卖家不敢剪线的数据线,大概率都是皮厚线细的货

网友:
插头线太结实,插座容易悲剧。

网友:
线皮厚,铜线细

网友A:
看做工就不太好。

网友:
既然是1块钱一条,拆了也不心疼,直接拆两根呗...

网友:
脚趾头 想想就知道,勉强5v,2a,多了甭指望,之前好几块钱的时候撸的,巨坑

楼主:
结果出来了:山上来客,估计勉强能1A电流。
因这表头接触电阻大,充到手机电压掉到1A都维持不了。我都开始怀疑表头,怀疑充电头,结果找了另一条线,算表头电阻1.9A,顺便测了下之前买的1块多钱的那种,也是垃圾。

网友:
这线就是比一般线多个灯,红黑线不算太细,但是有个问题,不能用力拽,我已经坏了2两条

网友:
毫无疑问虚假宣传,线细的垃圾

网友:
只要皮厚。什么都能说

网友:
应该就是皮粗线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就不太好。

同感同感

网友:
看看,上次捡了一条苹果版的不知扔哪个旮旯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