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金正唱戏机解决花屏

楼主(2023-11-02):
拆金正唱戏机解决花屏,买了几年的机子,换过18650电池,维修过电位器 ,后来屏幕暗淡花屏。拆开后观察屏幕排线压痕很深,原来拆机扯过几次排线。用剪刀将排线接口稍微剪掉一点,这样安装排线后就不是原来的压接点了。安装后正常。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这个唱戏机是x包2014年209元买的。现在各个按键都正常,还银光闪闪。质量基本还可以

楼主:
纠正 ,是淘宝买的。

网友:
快十年了,按钮没氧化?

网友:
当年曾经买过这类唱戏机,价格比平板电脑便宜许多,所以,即使功能简单,却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A:
唱戏机的电源开关设计很不好,拔动的,在外面没有凸起,不方便老人开机,我是改成按钮开关,另外就是充电线,要分方向,我改成圆头充电线,盲插。

网友:
老年人休闲必备之神器啊。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9楼也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戏机的电源开关设计很不好,拔动的,在外面没有凸起,不方便老人开机,我是改成按钮开关,另外就是充电线 ...

我的拨动开关是凸出来的,这个不要改了,充电已另加了一块4056充电板,这个转灯电压4.18V.原机的充到4.24V还在130mA在充。我记得这个原机充电要充到4.3V才停充,怕对电池有影响就改了tp4056充电。

楼主:
电位器一边可以0至50k.另一边1000多k ,音量不能全部关小。这个拨盘电位器是50k的。在小型唱歌机里拆了一个50k的电位器安装后正常了。顺便将里面的原件拍一下。

网友:
这种处理排线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开关易坏,通病,换了几次,改成外置了。充电接口爱坏,拆了几次,改成直连接线的了。电池容易坏,换成单独的充电板了。USB接口容易坏,也都单独接线了。所以他还在服役,大概7-8年了。 如果自己不会修,2年基本就废了。

网友:
设计上的通病
再打胶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