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做水泥电阻的绝缘密封

楼主(2023-11-02):
这种20瓦的水泥电阻,工作起来温度大概在150-200左右,与高温云母线焊接后,为其绝缘密封防漏电,耐高温,用什么胶要好?图上红圈处是原来的胶脱胶了,想着清理掉重新打,但不知道用什么胶。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硅胶不错,粘过水泥电阻

好的,谢谢你的推荐,这几天准备重新搞一下。

网友A:
灰色的硅胶不错,粘过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点的黄腊管套住2头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度还这么白,应该早黄了,504A 120度

嗯,我描述有无误,串联了好几个,实际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外接粗铜线长度一般是3厘米以上!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电阻的灌封用的是耐火水泥。耐温1000度以上。

好的,多谢!

网友B:
粗点的黄腊管套住2头就可以了。

网友B:
200度还这么白,应该早黄了,504A 120度

网友C:
水泥电阻外接粗铜线长度一般是3厘米以上!

网友D:
水泥电阻的灌封用的是耐火水泥。耐温100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太高的话, 硅胶就可以了

嗯嗯,多谢!

网友:
用水泥呗,水泥电阻配水泥,绝配话说原来的脚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4硅酮导热胶就可以,太热就加个风扇

看介绍适合这种器件,就用这个了,谢谢了

网友F:
704硅酮导热胶就可以,太热就加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泥电阻,那就用水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目硅酮导热胶宣传能承受250度高温

嗯嗯,我去看看,多谢了

网友G:
水泥电阻,那就用水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太高的话, 硅胶就可以了

谢谢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C?那焊接能牢靠吗?应该压铆或铜焊,熔焊为好吧,封装用料以前看有人用白水泥的 ...

谢谢了,200是极限了吧,只是标称的,平常估计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