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高速传数据、透明工业风:奥睿科J10固态硬盘+硬盘盒套装体验

楼主(2023-11-02):
SSD固态硬盘横扫天下,传输速度、容量和稳定性与机械硬盘不相上下,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配上透明硬盘盒,携带起来更加方便,满足了一个理工男对机械部件、电子元器件的痴迷。

1TB容量的SSD,再加上NVMe硬盘盒,实现全新高容量、高速数据传输。NVMe(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非易失性内存主机控制器接口规范,具有更低的延迟时间、更高的队列深度、更低的功耗,再加上一块基于NVMe协议的SSD硬盘,DIY移动存储系列解决方案非ORICO莫属。

今天,就来介绍这样一套由深圳元创时代推出的ORICO奥睿科J10固态硬盘+TCM2-C3透明移动硬盘盒的套装表现。下文简称“J10套装”。

透明壳体、尽显科技风采
看上J10套装一方面是硬盘容量大,另一方面就是硬盘盒的透明设计了。透明硬盘盒采用ORICO一贯的抽拉式纸盒包装,说明书、两张散热贴、A-C和C-C线各一条、SSD尾孔固定螺丝,甚至还有安装螺丝刀。

J10固态硬盘同样也标配了两片散热贴,还有一钢一铝两个散热片,可谓考虑周到。ORICO的产品都有PICC的保障,可以放心购买。

透明硬盘盒符合SSD硬盘的长条状造型,外观长宽厚为:10.7×3.8×1.15厘米,长度也就普通笔记本电脑的6个按键,宽度约为两个按键,小巧的外形却能跑得飞快。本人入手的为蓝色铝合金散热片,还有红色、黑色、银色可选。

透明硬盘盒采用轻质化的PC作为外壳材料,保证了足够的强度和抗冲击性能,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全景透明了,内部状态一览无余,体现了优雅的科技之美。加工装配精细,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接缝处也比较平整,没有硌手、刮手的感觉。

考虑到了PC散热的不足,透明硬盘盒在一侧表面设计了铝合金散热片,表面8道散热鳍可以增大空气接触面积,通过对流提高散热效率。散热片大小与22×80规格的SSD相仿,可以实现SSD的全盘散热。

J10作为精细的电子产品,为了确保运输存储以及拿取时避免静电损害,采用了抗静电塑料包装,徒手拿取也不用担心。

再来看看J10固态硬盘本身,M Key的M.2接口类型,22×80规格,最高读取速度可以达到3500MB/S,具体性能咱们后面再说。

揭开商品贴标签,可以看到固态硬盘的存储单元,这是高性能的NAND颗粒,也能看到瑞昱主控芯片,表面丝印清晰,元件来路明确,J10支持SMART、NCQ、Trim和高级电源管理,可以放心使用。

整体组装起来,透明外观一览无余,硬盘盒反面底部采用将型号、制造商、各种安全认证标识出来,展现了做工的细致。45克的重量,平时出差、见客户带着也不会觉得累赘。

不用工具,徒手简单拆装
说到组装,J10套装确实很方便,可以实现无工具操作。透明硬盘盒的PCB电路板,集成度很高,通过外壳内部的多个卡点固定在外壳内部,双面镀金铜条及开孔设计,不但方便定位,也可以帮助导热散热,提高运行的稳定性。

主控芯片采用RTL9210,瑞昱这只小螃蟹是USB3.1 Gen2 NVMe桥接芯片,验明正身,透明硬盘盒支持USB3.2的高速数据传输。ORICO电子元件的机器焊点清晰,做工比较细致,都可以从透明外壳看得清清楚楚。

外壳通过左右两侧前中后的各三个锁点固定,只需要按住上片,用拇指的摩擦力向下拉一下,就能打开盒体,向上推就能关闭并锁紧,这就为拆装SSD提供了便捷。

透明硬盘盒支持M Key以及B+M Key两种SSD接口,以及22mm宽,30、42、60、80mm等长度规格的SSD固态硬盘,yiji 最大支持2TB的SSD。将J10接口的凹槽刚好与硬盘盒插口对应,完全不用担心装反。

安装超级简单,只要按照接口卡槽的方向,将 SSD对准并向内推动,插紧即可,SSD会在接口压片的弹力下自动翘起,这是正常的。

为了保证SSD不会松脱,可以用固定螺丝将J10和硬盘盒的PCB电路板固定在一起,当然了,不固定也完全不会影响性能。

在SSD表面贴上导热硅胶片,硬盘盒的散热片刚好能贴在导热条背面,盖上上盖后,导热条刚好被压缩贴紧,一是能保证大面积接触散热,二是也能起到固定SSD的作用,三是也能起到振动缓冲的作用。记得要揭下导热片两面的塑料膜哟。

硬盘盒采用USB-C主流接口,支持USB3.2协议高速数据传输,,向下兼容USB3.1、USB3.0等协议,支持理论最大传输速度10Gbps。只要接口表面对齐,就说明安装到位,J10套装等待开启一段高速数据之旅。

全面兼容,大容量快读写
J10套装安装好了,先插上手机试试,果然直接识别,同时还能提示需要作为额外存储还是便携存储,以实现不同的格式化。今后我玩户外,拍再多照片也不怕手机空间不够了。

J10套装兼容Windows、OS、Android、Linux等操作系统,而且也能在麒麟系统实现秒插秒连,市面主流的电脑、手机、Pad、电视、投影仪等都能使用,免驱动即插即用很方便。

上电后,J10套装尾部蓝色指示灯常亮,表示进入待机状态,数据传输时,会有红蓝灯闪烁,工作状态一目了然。超过10分钟不传输,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控制发热、延长寿命。

安装完成,先测性能。使用Think Pad E15作为测试平台,8核CORE i5处理器,主频2.4GHz,64位Win10系统,三星500G固态硬盘,标准NVMe 控制器,支持USB3.1 Gen2,刚好与透明硬盘盒相匹配,测试数据供参考。咱们来看看1TB配合USB3.2的超强表现。

使用CrystalDiskMark做测试,连接电脑的USB-C口, 8GB数据量,1M位深、8队列顺序读取速度1059Mb/S、写入速度1036Mb/S;单队列顺序读取866 Mb/S 、写入890Mb/S。4K随机32队列读取速度242 Mb/S、写入速度228Mb/S;单队列读取38Mb/S、写入78 Mb/S。

打开AS SSD专用固态硬盘测试软件,顺序读写速度分别达到975Mb/S、953Mb/S;4K-64队列读写速度分别达到210Mb/S、257Mb/S(写入速度较慢不知啥原因);读写的响应时间分别为0.129ms和0.128ms;总的评分达到914分。

再使用ATTO磁盘基准测试,分数如下图所示,在128Kb开始能够达到近1000Mb/S的稳定读写,其中16Mb时,写入达到了最高1001.47Mb/S,读取也达到了最快1014.45Mb/S。

再来看看实际使用中的读写速度。使用约1500个文件、18.9G数据量。写入速度可以长时间稳定在450MB/s左右,最高约为500MB/s。写入18.9GB的海量数据,用了不到两分钟,大容量传输只是一瞬。

大容量读取速度最高突破了600MB/S,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快传中后期可能是文件太零散的原因,读取速度有所下降。从实际情况看,传一部1G电影这种整体文件,基本2~3秒钟就完事了。

数据安全,尽享高速传输
温度会影响SSD的传输速度和寿命,J10套装的整体散热效果也不错,一上班我基本就把硬盘挂在ORICO支架上,由于能够自动休眠,所以一天下来表面基本感觉不到热量。在室温23.9℃的条件下,连续传输约100G数据,核心温度为40℃,测量散热片表面温度为36.5℃,J10套装的温控和散热效果不错。

J10支持异常断电数据安全,而且J10套装还具有过热、短路、过压、过流等多重智能防护功能,多重保护让人使用更安心、让硬盘更耐用,成为你忠实、稳定、安心的数据守护者。

现在来看,SSD的稳定性和寿命已经可以媲美机械硬盘,从容量来讲,比机械硬盘大了多倍,反观其体积和重量比机械硬盘小太多、轻太多,携带使用更加方便,确实更加可靠、实用。

ORICO作为专注USB技术研发、存储设备生产的专业厂商,推出了外观、性能、使用体验俱佳的TCM2-C3透明硬盘盒,再加上1T固态硬盘,将售价控制在四百元左右,确实是一套兼顾颜值、性能、价格的好产品。

使用下来,ORICO 奥睿科J10套装,将容量、速度、体积三者合而为一,透明的优雅气质,疾速的存储体验,带一个就足够应付各种使用了,是居家、办公、差旅的优良移动存储设备。

网友:
等价格降下来了再考虑购买。

网友:
这点散热顶不住,我基本是冰袋,就ok
想玩nvme usb 就要用低温度的固态
970evo 闪迪加强 等

网友:
首先塑料壳体就不考虑了。

网友:
这个能安装个PE当启动U盘吗?

网友:
透明壳嵌个金属也算是改进了,不然会热死,这个固态用的闪存是qlc吧

网友:
QLC当移动硬盘?

网友:
就是不喜欢透明的,感觉有点LOW,还容易磨花,散热还不好!喜欢直插那种!

网友:
拍照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