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MR820融合4G版_免拆卡刷刷机固件包

楼主(2023-11-02):
烽火MR820融合4G版_免拆卡刷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教程:

1、无需区分芯片,M302H-YST理论上通刷,准备FAT32格式的U盘,8G以上,没做过启动盘;

2、将卡刷包update.zip复制放入U盘根目录下,插上机顶盒;

3、机顶盒通电开机,进入设置,选择本地升级,D盘,确认升级;刷机首次开机耐心等待3-5分钟,遥控首页、菜单、设置键正常;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5《烽火(HG)盒子固件合集》>《烽火MR820融合4G版》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有UNT403A包吗

楼主:
有的,链接进去,A合集,4《九联盒子(UNT)固件合集》,《UNT403A》  这个盒子分两种芯片,确认芯片找对应的固件刷机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链接进去,A合集,4《九联盒子(UNT)固件合集》,《UNT403A》  这个盒子分两种芯片,确认芯片找对应 ...

就是上面的文章百度网盘链接进去就是,按刚发的路径去找你的固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上面的文章百度网盘链接进去就是,按刚发的路径去找你的固件

关于如何确认芯片   最简单的办法就拆机去掉处理器散热片后  就可以看到芯片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如何确认芯片   最简单的办法就拆机去掉处理器散热片后  就可以看到芯片型号了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我的烽火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本地升级请问怎么刷机呢

网友:
我的820系统里面没有本地升级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