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无聊修复音频莲花线

楼主(2023-11-02):
无聊修复音频莲花线
同事的,说不好用

一看音频头折了。。

拆开,理所当然的断线了

破开重新焊接好,热缩管伺候

虽然难看点,但是能用,完美。。

网友:
这个头子居然也能拆开

网友:
找个镀金的头都好啊。

网友:
这东西修不如买新的

网友:
这个真挺老的了。现在很少看到了

网友:
有点歪,所以显得丑,应该电钻扩孔,涂胶后塞进去定型

网友:
质量一般化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杂牌线。

网友:
一根新的才多少钱,手工费都不止了

网友:
同事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可真有时间,这都修。

网友:
这是硬硬的折断了啊,还不如直接换个头

网友:
这种灌胶的

应该拔不出来吧

网友:
换个头更美观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技术不错

网友:
简单,容易,就能修复。

网友:
一时手头没有替换,快递也没那么快,有时候就只能修修补补再用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